[家电] 不懂就问:请问这是个啥元件呢?黄色小方块上面印着cq380

楼主(2021-03-19):
四四方方的一个黄色小方块。上面印着cq380。这是个啥呢?先谢谢大伙。

网友:
这个是不是直接接在芯片上的?一张图根本看不出来,目测是,陶瓷晶振,这种类型的,在电视机遥控器里面,比较常见

网友:
  图片不清晰、什么东西上拆下来的、叫大家怎么告诉你?。

网友:
晶振,频率不太会看。

网友:
像晶振,又像电容,晶振的概率大,因为旁边有两个瓷片负载电容,如果没有455或465字样,那就是380kHz的,不过这个频率的晶振我是没见过

网友:
遥控器上的晶振。。

网友A:
晶振+两瓷片电容  是绝配,,         90%以上的电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两瓷片电容  是绝配,,         90%以上的电路是这样的

感谢上面个各位乡亲们。抱歉,图片拍的布专业。电路上就是这个家伙和两个小瓷片配合。晶振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