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德国 菲尼克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FL SWITCH SFNB 5TX

楼主(2021-03-19):
德国 菲尼克斯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FL SWITCH SFNB 5TX ,德国进口的工业设备上带的,用于连接设备上的工控电脑使其进行上网控制或者设备调试用的。由于设备平时用不到,于是就拆下来看看这个工业交换机究竟为什么这么值钱。这小玩意淘宝价格400--1000元不等

侧面:

正面

拆壳

电路正面

电路反面

拆边框

去除主控散热

网友:
这是100M的吧

网友A:
这么好的做工,要用多久才能把它用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做工,要用多久才能把它用坏啊!

这玩意设计出来就没准备坏

网友B:
工业交换机,要求稳定,超低延迟;而不是对带宽有要求的啊
特别是环境与工作电源要求比较高,如-20-70度环境正常工作,电源6V-56V可稳定运行
所以价格都这个吊样
有机会看看赫施曼工业交换机,那价格更可爱

网友:
做工不错。。             如果让三剑客做,元件至少省一大半,价格降到10分之一

网友C:
少见的主控ADM6996,仔细看的话,第5个网口是可以改成光模块做成光口的,留有光模块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交换机,要求稳定,超低延迟;而不是对带宽有要求的啊
特别是环境与工作电源要求比较高,如-20-70度环 ...

还有就是量小,与设备配套出售,压根瞧不上民用市场
这东西打设计起就没想过坏,估计设备淘汰了,这东西还是好的

网友:
不过要能稳定工作十几年,这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
感觉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德国佬做工一流

网友:
菲尼克斯 以质量在工控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品牌,高质量的代名词。他的竞争对手是魏德米勒

网友(2021-05-01):
这么好的做工,感觉可以用一辈子。

楼主(2022-01-19):
尺寸
宽度        28 mm
高度        110 mm
深度        70 mm

环境条件
保护等级        IP20
环境温度(运行)        -10 °C ... 60 °C
环境温度(存放/运输)        -20 °C ... 85 °C
允许湿度(运行)        5 % ... 95 % (无冷凝)
允许湿度(存放/运输)        5 % ... 95 % (无冷凝)
空气压力(运行)        86 kPa ... 108 kPa (最高可达海拔1500 米)
空气压力(存放/运输)        66 kPa ... 108 kPa (最高可达海拔3500 m)

接口
接口        以太网(RJ45)
端口数        5 (RJ45端口)

连接方法方面的注意事项        自适应和自交叉
传输原理        以太网RJ45双绞线
传输速度        10/100 MBit/s
传输长度        100 m (每个分段)
信号LED        数据接收,链接状态

功能
基本功能        非管理型交换机/自适应,遵循IEEE802.3,存储和转发交换模式
其他功能        Autonegotiation
MAC地址表        1k
诊断和状态指示灯        LED: US,每个端口的连接和活动
网络扩展参数
级联深度        网络、线型和星型结构: 任意
最大导线长度(双绞线)        100 m

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        24 V DC
残波        3.6 VPP (在允许的电压范围内)
电源电压范围        12 V DC ... 48 V DC
典型电流耗量        185 mA (US = 24 V DC)
最大电流耗量        345 mA (用于12 V DC)

概述
安装类型        DIN导轨
类型AX        端子化设计
净重        263.4 g
外壳材料        铝

MTTF        173.5 年数 (MIL-HDBK-217F标准,温度 25°C,占空比100%)

标准和规范
电磁兼容性        符合EMC 条例2004/108/EC
发射干扰        EN 61000-6-4
抗干扰        EN 61000-6-2
UL,美国/加拿大        Class I, Div. 2, Groups A, B, C, D

网友:
自己生成还是代工的呢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C:
少见的主控ADM6996,仔细看的话,第5个网口是可以改成光模块做成光口的,留有光模块焊盘。 ...

有经验,我看到也是感觉可以改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