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居家用电故障后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1-03-19):
问题故障如图火线直接烧断了:

      猜测是电磁炉 电饭锅 热水器 同时工作时候搞的事情
线路暂时不能更换 所以请问应该买些什么配件来弄下稳

妥些?个人觉得是不是买两个大电流的断路器(63A)每
组线接一个还有几个接线端子接线头在接入断路器 但是不
清楚大小买那种?但是不清楚这线应该对应多大规格接线
端子 大了怕有塞不进断路器小了怕接上不耐烧
                                                                      故请教 谢谢 ...

网友:
看闸刀 和 保险丝,明显是 小马(闸刀开关)拉大车(保险丝太粗)。应该是 换合适大小的 闸刀开关 或者,根据保险丝大小 换对应的空开。保险丝多大,在那个铝片保险上压印着,如果是正规产品就能看到。那个线是不是铝线的,怎么会烧成那个样子???

网友:
选多大的空开应该根据铜线的直径来。

网友:
根据线路的线径来选择空开安培数大小,而不是负载。空开保护线路,如果空开太大,就保护不了线路,然后根据线路大小来确定最大用电功率。

网友A:
看起来是2*2.5的线,分开接20A的断路器,总控40A。2.5的铜线电流20A运行安全。要是铝线,只能带10A电流,断路器都要减小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不安全的东西,操作起来也很繁琐,尤其是下面两股线的接法,太不安全了

网友:
看你这室内线怎么像是铝线,虽然是2股并作一股用,在明走线的情况下,承载的电流也不会很大,估计也就20-30A那个样子,进线倒是挺粗的,像是4平方的,但不知是否铜线。建议保险还是小点的好,但最大不能超过室内线(或入户线,取最小的)承载的值。
如果你用63A的断路器,估计某个时刻会把房子给点了。

网友B:
小问题只是接口处接触不良,再买一个新闸刀装上,那个接线做个压头装上,把电闸关掉,随便你搞。以后用电总合,最好不要超过2500瓦。
这样闸刀很好用,我这个用了20年,接合处一样很好,比那种拉闸式开关耐用。

网友:
这样东西好用,很简单再换一个装上就得了。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有用闸刀的

网友:
    其实闸刀开关安全又好用,我这个闸刀开关用了超过15年,就有拉闸处一点点磨损痕迹,那里是经常带负荷操作的,拉离断电经常带火花的,如果是普通开关早坏掉了,就是下面要注意接线柱接合牢固点,楼主就是接触不好才发热烧融的。

网友:
买一个32A的2p空开接入户线,下面分出两个16A漏保分别接下面两路线。另外你这铝线不行,看样不能超过3kw负载。安全起见最好全换铜线,不好换可以买几个熔断器底座串进去

网友:
那入户线也老化成那样了,闸刀开关也早该退休了,换成空开,比闸刀保险,短路,超负荷还能跳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2*2.5的线,分开接20A的断路器,总控40A。2.5的铜线电流20A运行安全。要是铝线,只能带10A电流,断 ...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只是接口处接触不良,再买一个新闸刀装上,那个接线做个压头装上,把电闸关掉,随便你搞。以后用电总 ...

感谢分享使用心得

网友:
我看也像铝线 买几个铜铝端子压接下 换空开就好

网友:
故障出现的可能原因:安装之初或经过长期使用由于铝线的氧化使压线螺丝松动使接触电阻变大,此后遇有大负荷时较大的电流使得接线头、压线螺丝过热直至打火烧蚀、烧死。这是所有开关压线螺丝烧死的根源,内行电工装开关在安装完工正常使用后会隔段时间来紧一下螺丝的、通常紧三次以后会大大降低这种情况的出现,以上都是闲话,关于楼主的开关真心建议换一个空开,不费多大事、用不了几个钱的事儿没必要将就,至于为啥要用空开其实理由也很简单,空开的压线螺丝结构与刀闸完全不同,用同样的手法接线、用空开出问题的情况要少太多,换用开关后重新接线时记得需要将铝线的接头用刀子刮掉氧化皮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