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防倒灌电路,为何导通后压差很大

楼主(2021-03-19):
模拟出来压差很小,实际电路压差0.6v左右,哪里弄错了?

楼主:
实际使用的mos是TPC8107

网友A:
你模拟用的电压和MOS管与电路图里的都不一样,能完全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拟用的电压和MOS管与电路图里的都不一样,能完全导通吗?

那请问应该如何调整呢,根据VGS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拟用的电压和MOS管与电路图里的都不一样,能完全导通吗?

确实没理解这个电路
的确没完全导通,实际应该是利用正向导通,反向电压低不导通

如果两端电压相同则无法使用

网友B:
学习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压差问题是我理解错了,实际电路没毛病

网友C:
如果用的P沟道的你的MOS的源极漏极反了,这时候实际上是mos内集成的二极管在导通所以有0.6V压降。

网友D:
谢谢分享,测一下Vgs电压找问题

网友:
1、MOS管的S和D对调一下
2、22K和2.2K对换一下

网友:
DS两极反了,或者说输入输出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测一下Vgs电压找问题

vgs电压上去,整个电路又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P沟道的你的MOS的源极漏极反了,这时候实际上是mos内集成的二极管在导通所以有0.6V压降。 ...

用来做防逆流,防反接的接法就是翻过来的,但是效果不太好,没法低成本理想二极管

网友:
电路没问题,PMOS也没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P沟道的你的MOS的源极漏极反了,这时候实际上是mos内集成的二极管在导通所以有0.6V压降。 ...

P沟用在防反接电路中用法在上图是对的。

网友(2023-04-03):
我实际做过防反接,放过放的双MOS保护板,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