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盘接口USB3.0变2.0

楼主(2021-03-19):
同事一个USB3.0接口的U盘被别人撞断了,这是接手的第二个,上个比这个严重3.0的9个点焊盘被带掉2个,查了一下3.0接口的定义

截图显示刚好跳过,找了个费的USB线接上去,不对发热严重,赶紧拿下来测了一下 图是反的
检测了一下2.0接口的GND 和USB接口的外壳是通的 调整线序后,正常。

这次接手的掉了SSRXP+掉了  只有一点点 不晓得焊接技术能不能引上,不然找不到线到哪里去了

我用画图程序标注了2.0的4个线序位置,可以打开细看一下 红色不明显,上次掉了8.9两个引脚,这次掉了9 想着试试能不能引一下恢复3.0
有高手知道这个在PS2251-06-V的哪个脚上吗?

实在不行还是变成2.0的用着

已经修复,跳了9根细铜线,掉的那个点跟着引线刮了一点出来  完美
忘记拍图了
完结

网友:
兄弟,要换一台手机了,害得我以为老花眼又严重了。

网友:
兄弟,真的要换一台手机了,害得我以为老花眼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