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烧了两块固态硬盘,还可以救活么

楼主(2021-03-19):
最近买了一块工控板,19v通电后烧了两块固态硬盘, 第一张烧的跟第二张不一样。第二张好像是5脚的电源ic,烧了三个,第一张烧的是什么东西,小白不懂求教。另外可以单独换这几个零件救活么

网友A:
直接找厂家救活算了......

先看下费用.....

网友:
直接找厂家救活算了啊.....

先看下费用吧.......

网友:
第一张是保险丝 说不定好一点,第二张是0欧电阻 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厂家救活算了......

先看下费用.....

出保了 要是只换几个烧坏的零件的话我去修一下

网友:
换上试试就知道了,总比拆颗粒方便

网友:
第一张大概率有电源,主控烧。第二张可能连闪存一起挂。保护芯片都没装,碰到高压输入都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估计主板SATA电源线12V和5V是反的这亏吃过一次/BOOM了/要看有没有把板子烧断/如果只是烧了几个件可以换一下

网友:
        这是个玄学问题,后级的主控、缓存、flash芯片烧没烧掉完全看天意。

       正常操作是先拆了这几个烧坏的电源管理芯片,打下后级电感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换掉这几个电源管理芯片及保险,如果不正常,有电感对地阻值小,还要看这路供电是给谁供电的。。。

      总的来说,说起来太繁琐了,动起手来很简单。

网友:
不用修了。我最近也是连烧2块,也是电源ic烧了,拆了测量主控也挂了

网友:
第一张好像主控也有烧的样子。去看我贴子,有供电测量图,就4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