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可调电源买那个好

楼主(2021-03-19):
一个是艾默生4825-3改的65v可调   一个是成品64v3a  龙威电源   那个好一点??不经常用

网友A:
需要一个0-30的电源测试灯带用不知道明纬改的稳定不

网友:
买成品64v3a  龙威电源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0-30的电源测试灯带用不知道明纬改的稳定不

如果对电源不太懂,坏了自己也不会修的话, 不建议买改装的电源。买工厂成品的稳定。

网友:
买专业的,稳定性纹波精度等都比改装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0-30的电源测试灯带用不知道明纬改的稳定不

看一下电流有没有要求,明纬的0-30很稳定了。电流要求不高买个线性的3A就可以了。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0-30的电源测试灯带用不知道明纬改的稳定不

没注意看你是用来测灯带,明纬最适合你了,350-27的自己换个电位器就OK了,啥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