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暴力破拆一块双枪国产名牌竹子切菜板砧板

楼主(2021-03-19):
图片是横切和竖切的剖面图,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年代,内芯能做到这样 已经不错了!

网友A:
好好的切菜板拆掉,就不能用了,不知道楼主拆这个干什么?

网友:
竹子只能拼接

网友:
所谓的竹子也不全是竹子,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是竹子,中间是木板。之前淘宝上买过一块到手一掂很轻,中间居然是空的。。。

网友B:
实木菜板那么多,非要买这个,,,

买PE也不买合成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切菜板拆掉,就不能用了,不知道楼主拆这个干什么?

用久了 不要了,换了PE塑料切菜板 竹子的容易生臭气

网友:
我家也用的双枪菜板,是整竹的,两面是整个竹铺平的, 没接缝, 不过中间的芯应该也是拼的。

网友:
里面是杂木拼接,外面一层竹片,竹子那么便宜为何还要用杂木填充呢,能省多少钱。

网友C:
现在流行不锈钢的了,虽然我是不会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木菜板那么多,非要买这个,,,

买PE也不买合成菜板

pe五毒,但是会不会在体内进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五毒,但是会不会在体内进去循环?

无毒还怕什么,就是进入体内无法吸收,也就是逛一圈又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不锈钢的了,虽然我是不会买

不锈钢太费刀,几天就得磨一次,塑料的还不错。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纯竹板的也有,用钢钎把几十条竹条穿起来固定,就是表面有缝,不如胶粘的平整

网友:
全竹的话工艺不行使用起来很容易散架和朽坏,厂家为了取巧只能做成木芯的。以前我们隔壁县开过竹具加工厂,做的全竹木砧板曾经火过一段时间,后来名声都不好了。主要就是砍骨头和被太阳晒到容易散架,使用后不及时晾起来,潮湿容易发霉变黑

网友:
我的更差,用烂了才知道是竹片夹密度板。

网友:
还是用PC菜板好,不产生黄曲霉菌

网友:
饭店用的都是菜墩,食客照样吃的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