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东成DCJZ03-13无刷冲击电钻,120N电钻,

楼主(2021-03-19):
全网首拆东成20伏120N冲击钻,新人发帖请多指教,齿轮箱总成没有拆,动手能力有限怕拆了装不回去,请坛友们见谅!

网友A:
这个用料看着还是可以的啊,多钱?

网友B:
这种硬开关看得我头疼,触点一旦烧蚀就是低档位无法正常带载,后续使用体验全凭运气

网友C:
最后的图中是电机的转子吧?怎么像是硅钢片叠层?不应该是永磁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料看着还是可以的啊,多钱?

一电一充tao  bao472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开关看得我头疼,触点一旦烧蚀就是低档位无法正常带载,后续使用体验全凭运气 ...

看着开关做工很粗糙

网友:
感谢发帖 我一直在等这机子拆机图 说实在的 比大有5283还是差一些 当然价钱也便宜一些
我本来买了这钻 后来临时想买大有 就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图中是电机的转子吧?怎么像是硅钢片叠层?不应该是永磁铁吗

里边插着磁铁了,楼主没照

网友:
貌似后半部分和冲击扳手一样?

网友D(2021-09-18):
我买的05-13,60牛的,高速档停下的时候哒哒的响,很大声,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感电机?有点差哦

网友:
老哥你这边钻轴锁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开关看得我头疼,触点一旦烧蚀就是低档位无法正常带载,后续使用体验全凭运气 ...

可以改成霍尔的,手工得过硬

网友:
还行高低速用齿轮转换

网友(2021-10-18):
这种开关看得我头疼

网友:
这个价位可以考虑下小强5288,有感无刷,3功能冲击钻。电池还是三星的25r,还可以选90w快充。

网友:
日常使用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05-13,60牛的,高速档停下的时候哒哒的响,很大声,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的也是直接退货了

网友:
120牛?这个续表的严重啊,

网友(2021-11-22):
正考虑买这款,谢谢楼主的拆机图。
这款是有感无刷,配置很不错啊,为啥下面的评价不高?
既然是有霍尔的,起步钻速应该不高,适于拧螺丝吧?
请问下,有人知道这钻小档,例如1到4档用来拧螺丝如何?会不会力气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