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不知道型号没有驱动的工业相机F130m,求助找驱动啊

楼主(2021-03-19):
偶尔拿到一个工业相机,USB输出都,看ccd应该是1/2的,插电脑显示硬件型号F130m ,但是就是找不到驱动,好遗憾,好吧,拍照发上来,包括里面用的芯片什么的都发上来,大伙瞅瞅应该是什么真实型号,顺便有偿找驱动,完美驱动的,100m币奉上,谢谢,下面请看图

网友A:
Drivers for EZ-USB® FX1™ , FX2LP™ , and FX3™ - KBA94413

https://community.cypress.com/t5 ... BA94413/ta-p/248634

先装这个驱动,,再找找摄像头软件试试不一定成功啊

网友:
W10不是自动安装吗?

网友B:
按照芯片型号搜索了一下,全是开发版资料,可能这个没有专门的驱动,在这里查到了资料,纯英文的
https://wk.baidu.com/view/456a3e02bed5b9f3f90f1c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cypress.com/t5 ... BA94413/ta-p/248634

先装这个驱动,,再找找摄像头软件试试:titte ...

感谢老兄。这个驱动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芯片型号搜索了一下,全是开发版资料,可能这个没有专门的驱动,在这里查到了资料,纯英文的
https://w ...

估计就是你说的那样。厂家定制的东西。应该有专门的驱动。。这个原来应用到鬼子的设备上的东西。。USB口插一个控制柜上的。控制柜有触摸屏。定制的键盘和轨迹球那样的东。蛮大的一个柜子。。

网友C:
老哥 提供下硬件ID呗 类似 USB\VID_16D0&PID_071A&REV_0106 这样的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 提供下硬件ID呗 类似 USB\VID_16D0&PID_071A&REV_0106 这样的字符串

芯片资料下载?

网友D:
没有镜头你有驱动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镜头你有驱动也白搭

找到驱动了,是黑白相机,镜头就更好找了,随便c口的就可以用,不过黑白的也智能用到工业设备,做维修放大镜用相机不行,没彩色的好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驱动了,是黑白相机,镜头就更好找了,随便c口的就可以用,不过黑白的也智能用到工业设备,做维修放 ...

检测相机大部分都是黑白的,是为高速处理以及方便点位捕抓。这种相机一般配套检测软件使用,家用的话基本可以否定。建议楼主卖了换一个合适自己的,不过这种相机很少人买旧,大部分都是公司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相机大部分都是黑白的,是为高速处理以及方便点位捕抓。这种相机一般配套检测软件使用,家用的话基本 ...

包括测量软件kdf等开发辅助模块都找到了,包括部分代码,但是个人是用不上这个东西,呵呵

网友(2021-11-21):
引用 楼主:
找到驱动了,是黑白相机,镜头就更好找了,随便c口的就可以用,不过黑白的也智能用到工业设备,做维修放 ...

老兄你的驱动在哪里下载的?我手上也有个USB接口用这种芯片的相机找不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