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门禁机器远程开门---提供思路

楼主(2021-03-19):
      最近经常看到有需要改楼道的门禁机器远程控制,在这里发出来我的解决方案,此方案已经稳定运行近5年,最方便的就是家中没人收快递,直接远程开门放门口。
说下我的解决方案吧。当时是由于我门已经改成智能门,每次出门还要带钥匙,就萌生改楼下门禁的想法,当时小米的智能家居刚起步有了智能插座。当时刚开始想拆了智能插座改智能插座,后来拆开后发现没办法改。
     我家的机器属于『直按式对讲系统 』此系统是楼下门禁每个按钮对应一户,此门最方便控制,这种室内机有两种开门方式,一种是直接按开门按钮就可以开门,一种是需要摘机后再按开门按钮即可开门。
我家的属于第二种需要摘机后按开门按钮可以开门,经过查找电路原理图找到一个短接点可以直接开门。
此时已经完成前期分析工作。
下面就是准备原材料:

名称                      数量        价格
智能插座:             1个         49元 (买的)
闲置手机充电器:   1个          0元 (家里找的)
5V常开继电器:        1个          0元(公司拿的)
线材                      若干         0元(公司拿的)
成本:49元(人工费未算)

原理就是采用手机充电器给5V继电器供电,智能插座来控制通断。

这个是找到直接控制开门的两个点。

焊接好后装回

最后的效果。

其他细节的图当时没有拍,现在也懒得拆开拍了。

打开智能插座APP,点开插座就开门,然后需要再把插座关闭。此方法有点不方便。
我是使用的场景,场景中设置打开插座延时1秒即关闭智能插座,唯一功耗就是智能插座自身运行的功耗了。
打开手机,使用语音助手,打开XX场景即可开门。

另外还有一种数码式门禁对讲机了,就是楼下通过键盘输入房间号,房间振铃后才可以开门的。
这种看过有人通过破解门禁型号定义出来不存在的房间号楼下输入该房间号后即可开门,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需要会编程开发,通过继电器信号控制对讲系统的叉簧模拟摘机开门。此方案需要动手能力极强,方案可以使用esp8266,点灯科技的方案开发。点灯科技可以接入现有的智能家居系统内。方便统一管理。

下次发一下改公司的门禁和车间的卷帘门。

网友:
我用8266+继电器做了一个,可以用贝壳物联控制,很方便

网友A:
我晕,我之前也是烦装了指纹锁出门还是要带钥匙,就一直想改开单元门,前晚上正式决定改造,8266+点灯方案,其他的都研究好了,就等8266到货,测试,我的是可视对讲的,没想到你就发帖了,太巧了~!

网友:
小米有带USB接口的遥控插座, 直接USB 5V 到继电器, 通过小米app 控制usb 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我之前也是烦装了指纹锁出门还是要带钥匙,就一直想改开单元门,前晚上正式决定改造,8266+点灯方案 ...

有动手能力能写点代码的可以用8266方案,可以控制多个继电器,如果没有动手能力的就简单焊接个线采用无代码的方式最方便了。

网友:
这个我做过 用一个上电延时触发模块就可以,但是电话线电压很小,需要用一个升压给延时模块的触发才可以,实现的效果是:按门铃后,识别到上电之后,延时一个时间后,由继电器模块模仿摘机和按动开锁按钮。

网友A:
今天已经做成了。。。我的门禁是可视对讲的,室内得先按视按键,再按开锁键才能开门。。用8266控制2个键依次导通,开门成功。。。以后出门扔垃圾,就带个手机OK了。。

网友:
我家门铃不用摘机,直接用智能插座干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已经做成了。。。我的门禁是可视对讲的,室内得先按视按键,再按开锁键才能开门。。用8266控制2个键依 ...

你8266怎么改的 可以共享一下代码改哪里不  没玩过8266. 看淘宝卖家基本就是给了一个百度网盘地址, 里面有一堆源程序 不知道怎么把环境搞起来

另外想接进易微联的话,  是不是要用易微联的包上改, 我想挂易微联然后接天猫精灵.

我的是二线的, 要先摘机, 再按键 所以也要依次驱两个继电器 图我画了:

网友B(2021-08-08):
我家的可视门禁直接按开门按钮就能打开,现在装了智能锁,不想带门禁钥匙,想在门口一按门牌号,就直接开门,手头没有门禁说明书,拍了电路板的照片,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怎么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可视门禁直接按开门按钮就能打开,现在装了智能锁,不想带门禁钥匙,想在门口一按门牌号,就直接开门 ...

你的要是能直接按开关就开门就很简单了,直接把开关上连上继电器 用8266 01s 模块控制  可以刷固件  直接接入苹果的智能家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要是能直接按开关就开门就很简单了,直接把开关上连上继电器 用8266 01s 模块控制  可以刷固件  直接 ...

谢谢,对电路不熟,但还是喜欢折腾,再好好学习研究下,继电器的供电直接在可视门禁上取电吗?
我本来想,楼下按了门牌号,就响铃,并出现视频画面,这时响铃和视频就有电源导通了,那我直接把这导通的某个电源短接在开门按钮上,楼下不是可以开门了吗?但这导通的电源不知道是哪个,周末再抽空用万用表测下,不知我这个思路是否可行,如果行的话只要接根线就好了,简单很多。

网友:
搞这东西,最大的问题是门禁附近没电源插座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方案真的挺好,但是我还是不太懂具体的方法,你能详细的介绍下步骤吗?谢谢!!!

网友:
你家主线是几线?

网友D(2022-04-28):
思路不错,我们小区门禁是刷卡的,而且我们是30楼,估计WiFi信号都找不到,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不错,我们小区门禁是刷卡的,而且我们是30楼,估计WiFi信号都找不到,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

所有的改造是在你家里改造的,wifi是能接收到的,利用的是智能家具的硬件,就可以随时随地在有网络的地方远程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