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刷脸取纸机拆解

楼主(2021-03-19):
挺有意思的网上卖2000多一台 也不知道用这个能节约多少纸

背面一个网口和电源 简简单单 也没有什么开关ce

侧面一个锁和喇叭下面是出纸口

把锁撬开  空腔是安放纸卷的 盖子是安卓系统控制

出纸的 里面估计是个步进电机

ge z

各种接口

主板背面

前面玻璃吹风机加热取下了boe 屏幕,中间分离玻璃费了很大劲 先发表二楼继续

网友:
好大一个机顶盒

楼主:
chai xia
拆下一堆没用的等会再卖回垃圾佬

楼主:
能拆的都拆下来了,屏幕分离了 但前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玻璃 还有排线 貌似分离不下来了……呃 薄面板而且也裂了 怎么办呢?

网友:
垃圾!
有这2000元,这家单位可以免费提供卫生纸了,卖的人和买的人都有病。

网友:
反正是花公家的钱,实际上有没有用才不会管呢?

网友:
多出点钱怎么啦。。。我不是买了个绿色环保节约纸张的美名么

楼主:
呃 屏幕拆坏了

网友:
就这样了,  这叫创造收入。。。   不搞这些  ,设备厂家怎么来收入,买设备的领导怎么来外快呢。  他们都有钱了又可以去消费了,再带动一批收入

网友:
还不如不拆,看样子屏幕应该是全贴合的,被你拆坏了,还不如保持原来那样,装个软件,再买一个U口的2.4G无线遥控器,就能换台了,装个软件,也能看个电视剧啥的

网友:
有小HDMI口,但要转换大口。

网友:
目测是RK3288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改成个平板?
颜值低了不给出纸可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