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如何关闭蓝牙鼠标的唤醒win10

楼主(2021-03-19):
笔记本盖上盖子睡眠后,触碰一下蓝牙鼠标,win10就会被唤醒,由于盖子是盖上状态,热量散不出去,造成很热。
设备管理器里的相关鼠标、键盘的“允许唤醒该设备”已经都关了,然而还是不管用。
使用命令“powercfg -devicequery wake_armed”查看允许唤醒的设备,提示“无”
使用“powercfg -lastwake”查看最后唤醒的是谁,提示“唤醒历史记录计数 - 0”
所以这就很奇怪了,到底这么才能完全关掉呢?

补充内容 (2021-4-11 16:29):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的想关掉,我的不能唤醒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原来这是win10强推的“现代待机(Modern Standby)”搞的鬼。
最近几年的主板开始支持现代待机,在win10系统选择了睡眠,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眠,只是屏幕黑了,相当于手机的息屏,在此状态下所有设备都在工作,音乐正常播放,小娜能唤出,也就是说除了屏幕是黑的,其他硬件和正常工作一样,所以鼠标一动,键盘一按,都会唤醒系统,而且查不出是谁唤醒的(因为系统根本就没睡)。这样的后果就是笔记本盖上盖子后,鼠标一动,机器醒了,然后装在包里,导致机器很热,而且耗电。
在命令行下用“powercfg -a”可以查看睡眠的模式,如果是s0,就是现代待机;如果是s3,就是传统的睡眠模式,传统模式下只有内存在工作,不但省电,唤醒也非常快;但是支持s0的机器默认不可以启用s3,这就导致顶楼说的那些问题存在。
鉴于反对的人太多,某些主板厂商也在bios里增加s0和s3的选项,而有些厂商(例如华硕)就说如果不想用s0,就别用睡眠,直接用休眠。微软也曾经提供过修改注册表来启用s3模式,在v1909之前,可以通过修改注册标表csenabled=0来启用s3模式,但是在1909后就失效了,然而好在v20h2版本又可以启用s3了,与之前不同,修改的注册表内容是platformaoacoverride=0
修改完后重启系统,再进入睡眠,鼠标、键盘都唤不醒系统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