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淘了个街电充电宝机柜,请教如何激活?

楼主(2021-03-19):
今天在废品站淘了一个街电充电宝。里面插着几个充电宝。发现充不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激活

网友:
一般只用电池。电路板改别的。。

网友:
这些东西可能有定位,拆了电池就可以了,激活没必要了

网友:
多少钱淘到的?

网友A:
机柜应该接网络吧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机柜应该接网络吧

后面有两个螺丝的小板,里面有个物联卡。

网友B:
我有两个充电柜,研究了一下,可惜水平不行研究不明白
来路是别的店铺撤柜留下的。

网友:
拆电池用用就好,激活干嘛用?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充电柜,研究了一下,可惜水平不行研究不明白
来路是别的店铺撤柜留下的。 ...

撤柜后,维保人员不收回机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