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这个直流无刷电机如何改变转向

楼主(2021-03-19):
据说是汽车上风扇用的,DC12V,大概100W,性价比还不错就是轴有点短,我打算配合联轴器用

楼主:
另外还不知道如何拆这个pcb,也许要把几个6个绕组线头给拆下才行。。。

网友A:
TB9CFH8500好像是东芝的驱动IC,如果它支持就可以,但是没有资料,官网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9CFH8500好像是东芝的驱动IC,如果它支持就可以,但是没有资料,官网查不到。 ...

交换绕组线头可以吗?
另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霍尔

网友B:
这个你是用的多大的频率驱动的?怎么转起来的?

网友:
散热风扇电机,要拆开板子,调换电机uvw任意两组线头可以实现反转

网友C:
一般主控芯片都支持正反向转动的,

i看看引出线除了电源,,转速,还有什么其他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是用的多大的频率驱动的?怎么转起来的?

100-1k都可以,pwm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主控芯片都支持正反向转动的,

i看看引出线除了电源,,转速,还有什么其他定义。 ...

问题就是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D:
无刷理论上就是交流电机,调换出线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理论上就是交流电机,调换出线位置试试

如果是无感的应该可以,但是有感的就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无感的应该可以,但是有感的就没那么简单吧

就是有这么个问题.

楼主:
拆开pcb了,背面也没有发现样子像霍尔元件的东西,看来可以尝试交换抽头。。。

网友:
你得改编码才能改电机的正反转啊,你查一下主控心片的控制编码

网友:
我玩航模的电机是三根线的,随便两根交换就可以了反转。我是菜鸟。

楼主:
最新状态:
pcb拆开之后尝试原始连接和交换两相接头,都成功运转了,反转也成功,但是只会低速转几秒就自动停止
现在怀疑是pcb上的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信号,因为pcb已经拆下放在旁边
现在看pcb上只有1点钟方向的一个四脚小芯片比较像传感器,可能是用于编码测转速

楼主:
根据少得可怜的资料,这款控制芯片的类型是 MCU + BiCD,属于有感

网友E:
a1241 上面那个4脚芯片, 交换最细得两根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241 上面那个4脚芯片, 交换最细得两根就可以了吧

谢谢,我猜也是这个,另外pcb背面有该芯片对应的焊盘空着,估计移过去就可以
另外,要对绕组抽头飞线的难度有点大啊,差不多1mm的线径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改变转向的话要把相线和对应的霍尔传感器一块互换才行,比如把UV相线互换,同时再把UV相的霍尔传感器也互换,只换相线的话是不可能转起来的,控制器会报错。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找到控制器上的反转控制线,这样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