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塑钢窗纱边容易坏怎么办?

楼主(2021-03-19):
家里的塑钢纱窗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其余的地方好好的,就是在靠近窗扇的地方会出现一长条的开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何高招解决?

网友:
换不锈钢窗纱,大约10元一米。推拉的很好换,现在的隐形的不知道。

网友:
裂开地方,用热熔胶补上,不然后面裂缝会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