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R1音箱救砖后需要改MAC和SN的,mac地址修改烧录软件来了!!

楼主(2021-03-19):
首先感谢the Iast 、星河、小飞、ゞ 正在缓冲99%等各位大神能够使R1复活起死回生,因为玩这个本身就是喜欢折腾,R1成砖很正常,但是操作过救砖的兄弟们MAC和SN全部丢失,致使R1更加智障,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没有注意,救砖后发现已为之晚矣。各位大佬为了避免不法商家牟利避免更改MAC和SN,但是我真是不忍心看到朋友们的R1真的变成智障所以才有此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下载软件尝试改回自己的MAC和SN,但也请低调使用如果有能力

一定要支持一下复活R1的各位大佬们毕竟开发不易!

网友:
花了几万块买的小讯终于重回智能了!目前可以点歌,播放音乐,问天气,说笑话,讲故事,报时,氛围灯,蓝牙,播放收藏,切换播放模式。
最新支持了小程序进行手机控制,小讯开始起飞了!

免绑定!免绑定!免绑定!

完整安装步骤:
1. 手机微信搜索 “R1音箱遥控器” 或使用安装包内二维码扫码安装微信小程序控制端。
2. 使用微信小程序内的音箱WiFi联网功能根据提示进行音箱配网。
3. 登录家里无线路由器后台,查询音箱局域网IP,名称一般为Phicomm_R1_xxxx,后面会要多次用到。
3. 按顶部按键三次进入蓝牙连接模式,对音箱喊 “小讯小讯,软件版本号”,查询当前软件版本号。
4. 如果当前版本不是3448,请使用安装包内 “一键升级固件.bat” 按照提示进行升级。(注意,升级程序执行后,需要重新WiFi配网才能开始升级!)
5. 按顶部按键三次进入蓝牙连接模式,对音箱喊 “小讯小讯,软件版本号”,确认当前固件已经升级到最新的3448。
6. (对于已经是3448固件的请从这一步开始,新升级固件的可跳过这一步)恢复出厂设置:通电前按住顶部按钮,通电,长按6秒,等紫色灯亮。
7. 使用微信小程序内的音箱WiFi联网功能根据提示进行音箱配网。
9. 运行 “一键安装免拆免root小讯.bat”,根据提示进行安装。
  (注意安装过程大概需要2分钟时间,如果很快就完成了说明安装失败,请检查电脑和音箱是否在一个局域网内,音箱IP是否输入正确,如果还不行,请截图咨询群内大佬)
10. 等待音箱重启,由于去掉了绑定和开机音乐,所以重启蓝灯闪烁完不会有任何提示,直接呼唤“小讯小讯,我想听音乐”,测试能否正常播放。
11. 播放音乐过程中,对音箱说“小讯小讯,收藏”,则可以收藏音乐。
12. 再次打开微信小程序,输入音箱IP进行连接,提示连接成功后可使用微信小程序对音箱进行控制。

从老版升级步骤:
1,直接运行 “一键安装免拆免root小讯.bat”

=============================================

目前语音控制支持的功能(请对音箱说,小讯小讯+如下指令,意思差不多就行,能自动识别):
打开氛围灯,关闭氛围灯
音量大一点,音量小一点,音量30
我想听音乐,我想听xxx的音乐,我想听xxx,我想听xxx的xxx
讲个笑话
今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现在时间
明天早上9点喊我起床
打开蓝牙,关闭蓝牙
收藏,播放收藏
切换随机播放,顺序播放,单曲循环
讲个故事
你叫什么,你能干什么,你多大了
贵州茅台现在股价
一加一等于几

目前小程序支持的功能:
播放控制(播放,暂停,上一首,下一首,播放模式)
查看当前播放列表,并切歌
音量调节
同步查看当前播放的音乐信息和进度
同步滚动歌词
收藏和取消收藏
查看收藏列表和播放
音箱WiFi配网

更多功能请等待后续更新

=============================================

myUnisound为bandaot(半岛t)基于官方原版再参考了飞大的部分代码重写并自建服务器提供后端服务,请大家低调使用!
EchoService为提取的3448原版播放器,方便需要恢复的人恢复原版。
一键升级固件脚本来自 寂静宣言,由于原先服务器连接不稳定,现为大家提供基于阿里云CDN的高速网络进行固件极速升级。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请加qq群:947360348 (免拆免Root小讯交流群)

=============================================

2021.03.09 2.5.1 更新:
1. 修复稳定性问题

2021.03.08 2.5 更新:
1. 支持了新的微信小程序接口

2021.03.03 2.4 更新:
1. 修复没网不能长按设置网络
2. 修复没网按三下不能打开蓝牙的问题

2021.03.03 2.4 更新:
1. 修复没网不能长按设置网络
2. 修复没网按三下不能打开蓝牙的问题

2021.03.02 2.3 更新:
1. 提升小讯唤醒灵敏度
2. 支持小程序控制端接口

2021.02.23 2.2 更新:
1. 适配原版氛围灯
2. 支持语音控制随机播放|顺序播放|单曲循环
3. 优化服务器性能

2021.02.23 2.1 更新:
1. 修复需要绑定的bug

2021.02.21 2.0 修复的部分:
1. 去除开机声音
2. 去除绑定判断
3. 修复部分mqtt
4. 实现了音乐收藏、移除和播放
5. 语义解析更加准确
6. 后端使用酷我的vip乐库

网友(2021-08-09):
支持,多谢提供好文章。

网友A(2022-01-17):
安装包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A:
安装包分享一下,谢谢

发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