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固伟GPS-3303C可调稳压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21-03-19):
一天看闲鱼有人处理一批有问题的可调电源,就买了一台修的玩,型号是固伟的GPS-3303C,两路独立的0-30V3A,这两路可以串联成0-60V3A或者并联成0-30V6A。外加一路固定的5V3A。
价格一百多点,结果快递就花了50多。。。
到手测试了下,左边的从路电压电流都是000, 不可调。右边的主路电压是32V,也是不可调。通电的时候闻到一股电路板烧糊的味道,赶紧断电。

这个机器拆开要把四周螺丝拧下来,然后拆下提手,才能取下外壳。拆开机器后,先测了下这几路的调整管2N3055,都正常,没有短路或者断路。

然后通电,发现红圈里的uA741运放严重发热,还有7815严重发热。7815是给云放供电的,输出因为电流大降到了13V。当然也可能是运放输出有短路,先不管了,运放便宜,换一个好的再说。

以前买零件顺便买的741运放。

这个电源板的很难拆,反正运放便宜,直接暴力拆,即使没坏也不心疼。更换之后,13V的电压恢复到15V了。7815和741运放不发热了。但是电压还是不能调。

既然是这个芯片坏了,就顺着这个741运放往下一级查,发现这个运放连着的一个光藕输出端的三极管已经有一个PN节击穿了,光耦输出端本来正反向都测不出电阻的,这个光耦输出端已经变成类似二极管的了,有一个方向能测出电阻来。找了一个报废的老手机充电器,拆出来一个PC817替换后,输出电压可调了。注意这个地方的是用的817光耦,是线性的,不能随便用其他的开关型的光耦替换!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和显示一致,测试限流功能,也正常,这路基本修复完成。

下面就是修复左边的从路了,从路的问题刚说了,是电压电流都显示000,不可调。发现红圈里的741运放微微温热,一般稳压电源里的比较的运放都不会发热的,还是刚才的原因,741便宜,先换一个再说。同样是暴力的方法拆下来,换一个新买的上来。结果正常了,电压可以正常调节了。

更换下来的三个元件:

至此两路电源全部修复:

这个电源还贴着17年计量院校准的标签,看了下,精度还不错。

其实这次的维修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
顺便上传下这个电源的使用说明书。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中文的。这个电源两路+5V输出,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顶,还是要技术的,,,,

网友:
这个没点技术是不敢下手的

网友A:
固伟的质量挺好的,闲鱼没有找到,估计卖没了

网友:
价格也不算高,多路输出,可以拥有,不贵。技术不错,一下就找到了病根。

网友:
这机子成色不错,就坏了

网友:
顶,还是要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伟的质量挺好的,闲鱼没有找到,估计卖没了

还有,那家好多各种厂家的,都是坏了没有维修的。150上下,看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家好多各种厂家的,都是坏了没有维修的。150上下,看机器。

哪家哦 分享下 这电源若是小毛病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
花花绿绿的不好看,电源用料还行

网友:
过程就是享受。

网友:
那个型号的运放还没用过。

网友:
现在的电源都好贵,坏的也贵

网友:
固纬3303S电源故障再求大神指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61

网友(2022-06-23):
有电路图吗 ?我想知道有预设功能吗?还是说设置还是要短路输出才行

网友(2022-10-30):
同意楼主说的,运放发热,基本上就是坏了。另外,还可以测量运放两个管脚的电压,应该几乎相同。如果相差挺大的,运放坏掉的几率很大。

网友(2023-03-07):
谢谢分享!技术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