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平板 x10plus 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法刷机求助

楼主(2021-03-19):
      邻居大妈有个台电 x10plus 老平板日常用于追剧和看看新闻,一日与我说起该平板可能用久了有点卡问我有什么办法清理一下,于是对平板作了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中没敢断电一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就是台电LOGO滚动的画面,之后关机再开机可以出现英特尔的LOGO以后始终就是台电的LOGO滚动的画面,关机后充电可以显示充电状态。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下载了该平板的官方刷机包但平板无法与电脑连接,现求助坛里的大神看看有何办法刷机,实在不行只能自己掏钱买一个赔偿了。

网友A:
恢复出厂的时候固件损坏了吧,X10是X86的安卓,兼容性一般,可以尝试用带UEFI32位的引导进去PE,看下分区是不是损坏,重新分区后安装系统就可以,如果官网系统安装不进去的话,可以试试凤凰OS,兼容X86的操作系统,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475
这个里面的刷机方法供参考

网友:
没用过台电,试试看按住音量+或-开机,说不定可以连电脑

另外intel的安卓卡是没办法了,能改装win10流畅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的时候固件损坏了吧,X10是X86的安卓,兼容性一般,可以尝试用带UEFI32位的引导进去PE,看下分区是 ...

感觉也是恢复出厂的固件损坏,现在平板无法与电脑连接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应该要写底层数据了,要找修理店了

网友B:
准备一个U盘,一个hub,下载微PE工具箱(下64位版)。打开微PE工具箱,点击安装PE到U盘,安装方法选择方案3(一定要选3,否则pe进不了系统)。开机进bios选U盘开机,重装系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一个U盘,一个hub,下载微PE工具箱(下64位版)。打开微PE工具箱,点击安装PE到U盘,安装方法选择方案3( ...

试了下还是不行,开机后就一直卡在(一楼第一张在照片)台电LOGO滚动的画面。

网友:
这货就是一个坑  我也有个类似的英特尔平板  卡 不兼容  啥也不说了都是眼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开机后就一直卡在(一楼第一张在照片)台电LOGO滚动的画面。 ...

你第一步都没搞好。第一步bios设置好U盘开机。装系统是第二步。先搞好第一步,再说第二步。
只要能开机,usb接口没损坏,都能进pe,硬盘坏了一样能进。
你这个台电LOGO滚动的画面是没在bios设置好U盘启动。
用hub接键盘,开机按dell就进bios,选U盘开机。只要能进bios,硬盘没损坏,就可以重装系统。就算硬盘损坏了,一样能用PE进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开机后就一直卡在(一楼第一张在照片)台电LOGO滚动的画面。 ...

不会进bios设u盘开机,上官网,上面有教程,照着做就行了。
先想办法搞定第一步吧

网友:
这个是台电小本本的老毛病。1、在正常启动不行时,你可以强制启动,也可以强制安装驱动。
A、在插入电源时,不断的用曲别针点击reset;
B、在插入USB时,不断的用曲别针点击reset;
C、在插入电源时,不断的插拔USBt;

网友C:
台电A11刷机及驱动安装

1、本台电A11僵尸是屏幕充电无显示,无LED显示;

2、驱动显示是黄色“!”号,提示:“无设备连接”;

3、你就是执行N次官方所谓的刷版流程都白费功夫。

经过不断的被台电A11折腾,直至把台电A11开膛破肚,基本上找到形成僵尸关键的部位和原因。

一、刷版前无任何显示时,电源一般都是未关闭的,所以造成无法安装驱动,无法刷版更新。

解决办法(与官方流程不同):

1、插好板板和计算机的USB连线;

2、运行“PhoenixSuit”程序,打开“一键刷机”;

3、找一根针捅“Reset”键5秒,放开后,观察“一键刷机”界面,等待看看是否开始刷机,一般会在不动任何按钮的情况下,自动变为自动刷机界面,不需要人工干涉。

4、在刷机3%时有一个停顿,请耐心等待,一般在3~5分钟刷机结束。

二、用上述方法刷机到3%时失败退出刷机。

这个原因是“固件程序”版本问题引起,我用A11四核(M5A7)-Android4.2.2-V2.10-16E8的A11(M5A7).img和A11S(M5A7).img刷机时,刷机到3%时失败退出刷机,但采用A11四核(M5A7)-Android4.1.1-V1.02则顺利的刷机成功。

因固件字节太大,就不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电A11刷机及驱动安装

1、本台电A11僵尸是屏幕充电无显示,无LED显示;

平板通过PhoenixSuit可以和电脑连上,只是从台电下载的安装包报错刷不了,又找不到其它合适的刷机包。

网友C:
台电 x10 plus固件

X10 四核版 (M1D3)
版本:V1.03_20161228 (android 4.4.2)
https://pan.baidu.com/s/1Pty0puWbr8WylniJUB6n4g
改善内容:首版本发布

X10 四核版 (M1D4)
版本:V1.11_20170701 (android6.0)
https://pan.baidu.com/s/14IFB6IPw-dm7t48UdYsu8w
改善内容:1、优化摄像头拍摄效果;2、优化系统,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和兼容性;

X10 四核版 (M1D5) : http://pan.baidu.com/s/1ge7exKv
版本:V1.05_20170903 (android 6.0)
改善内容:1、优化和提升摄像头的拍摄性能和兼容性; 2、优化系统运行的流畅性和稳定性;

X10 Plus (F2D6)
版本V1.04_20160507  Android5.1 官方下载
改善内容:首版本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电 x10 plus固件

X10 四核版 (M1D3)

台电 x10 是联发科 MT8392 ARM Cortex-A7架构,台电X10 Plus是Intel Cherry Trail X5-Z8300X86架构,两者还是不一样,谢谢热心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进bios设u盘开机,上官网,上面有教程,照着做就行了。
先想办法搞定第一步吧 ...

先下载的微PE32进不去,后来找了个微PE64的能进系统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容易搞,你下拍背面的序列号照片。固件分序列号的

网友D:
https://pan.baidu.com/s/1gf2xisb这个台电官方的固件,f2d6序列号的,你下完我教你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pan.baidu.com/s/1gf2xisb这个台电官方的固件,f2d6序列号的,你下完我教你怎么刷 ...

这个台电官方的固件已经下了,但无法用PhoenixSuit与电脑连接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