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6P触摸失灵维修

楼主(2021-03-19):
苹果6P被小朋友摔了下,屏幕没碎触摸不能使用,换个新的总成后还是不能用,用手按住接口那有时可以触摸,拆下主板加焊黑触摸后正常了。

网友:
俺的6P给儿子摔过后,后摄像头那里发热掉电很快,其它功能正常。维修不知道有没有价值。

网友:
这个加焊不行 得飞线补点 不然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