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开卡成功后电脑还是不识别硬盘终解决问题

楼主(2021-03-19):
本来是一块金士顿A400  120G的固态硬盘,不知道什么情况被ATA加密了,数据不重要,就准备重新开卡,使用结果经历了各种报错,咨询大神等等,最后在不断试探下,最终解决问题!

看上去固态的数据良好

模仿站内大佬的设置
然后就是各种报错

然后就到了下图这部份了

大佬们都说这是开卡成功了,但莫名其妙的是,重新上电,电脑上什么也发现不了,然后就是各种短接,清除数据,等等等等,中途报错无数

我就不信了,乱试了一通,最后发现下图这个设置改了,开卡后电脑就成功识别出硬盘了

开卡后的硬盘参数

完美!终于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个人建议,你再开卡一遍,把硬盘名称和序列号改了,改成原来的,好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上 我也开出来了

网友:
英特尔镁光颗粒要选ONFI/三星海力士东芝要选土狗

网友A:
谢谢LZ …… 手里一个山寨盘240G,S11主板,奇葩的是2个不同的闪存颗粒,2CE+3CE,年前鼓捣了NN次,大佬们也指点了多次,始终报错!

今天看见该贴,又翻出了坏盘,用1153E转接卡上级,改了interface参数后一次Pass……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LZ分享…… 我也成功开出了一个折腾了N个月一直失败的山寨SSD

网友B:
楼主帮忙看下,我的也是一直出错,开不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和你遇到情况一样,幸亏让我遇到了你,救活影驰120G

网友:
大哥能把开卡软件和固件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
找不闪存内存怎么办啊

网友(2021-05-08):
感谢楼主分享,我还在努力尝试 太痛苦了

网友(2021-08-04):
感谢分享,折腾一晚上的L06B终于整好了,还以为硬件坏了。最终结果居然是接口问题。还是懂得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看下,我的也是一直出错,开不出来。

之前飞机的帖子说是CE选自动,容量也要选满的,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晚上看不清 明天白天试去

网友C(2023-05-06):
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2025-01-09):
硬盘型号怎么改回去,不要SATA SSD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看下,我的也是一直出错,开不出来。

Flash损坏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怎么办?

SATA -CTL 这条链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看下,我的也是一直出错,开不出来。

速度应改1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Z …… 手里一个山寨盘240G,S11主板,奇葩的是2个不同的闪存颗粒,2CE+3CE,年前鼓捣了NN次,大佬们 ...

3111如何开非对称CE,能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