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的商用电磁炉SD-8(600w)间歇加热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19):
来的状态,开机间歇加热,查功率调节电位器无效,把取样端挑开,可以正常加热(但保护状态不详)。查无明显器件损坏疑似339损坏,换339后小板接触了24条引线(这个操作是致命的,可定有短路的地方,试车时没串假负载防止短路)通电后保险瞬爆。从此igbt烧穿。更换后igbt后,出现了现在的状态,三大电源正常,电扇不转,控制不灵。最后怀疑短路导致cup烧毁。欢迎各位高人指点、以此为戒,通电要谨慎,别阴沟里翻船。

网友:
有控制面板的商用电磁炉就没有修好过,但是通过排列组合,把送来的修好几个就交货。剩下的报废处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富士宝的电磁炉,炸保险,拆开后测量整流桥,IGBT烧完,换上好的后,插电风扇直转,没有滴的一声,5V  18V正常。怀疑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