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松下笔记本拆机,松下CF-SV8拆机看内部空间结构

楼主(2021-03-19):
去年购入的笔记本,松下SV8,相当轻巧,在网上搜索了,没有找到相关的拆机信息,很是好奇,那么轻一个笔记本,里面是怎么样的。本人技术小白,也仅仅敢拆开看看,还没有任何改装的想法,本想将硬盘和内存加大,主要是内存,拆开看见根本没有可能增加内存,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下面附图:

这个笔记本的拆机非常简单,后面所有能看见的螺丝全部拆了,轻轻松松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电脑我喜欢我一点就是电池可以随便拿下来,平常使用不用电池,出差什么的再装上电池,电池保养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看看拆开以后的后板:

据说是镁合金材料,相当轻巧,拿在手里就像拿几张纸一样的感觉。

看看拆开后的样子:

光驱位置空着,空间真的是浪费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加装一个扩展硬盘?但是这样的话重量又上去了。

光驱位特写:

右边接口的部件特写,rj45、VGA、和2个USB3.0

看一下电路板特写,高手可以分析一下用料和芯片

256的固态硬盘,查了一下是三星的,质量应该还行,我一直想换成三星的512G 970pro,等这块盘再用段时间,果断更换。

看一下整体的散热部分,散热效果感觉还可以,毕竟厚度在那里,再加上风扇据说比较独特。

散热风扇特写:

下面是SD读卡器模块

最后看一下扬声器部分特写,左右各一个,双声道扬声器,这个的电源接口一边的扬声器

基本内部也就是这样的了,按照这样的零件分布,应该完全可以做到更小更薄的,不知道松下怎么想的,不过总体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电脑,键盘手感很好,散热不错,重量特别的轻巧
背在包里,完全感觉不到是背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内存焊接在主板上,无法更换无法升级。硬盘通过一颗螺丝固定,可以更换,但是扩展还是有难度,找不到可以满足扩展硬盘的方法。
如果有高手有成功案例,望分享。

网友A:
看了一眼这个本子的售价,心在滴血,不过设计还是很完美的,在对应的厚度下给了比较舒服的键盘,人机工程学照顾的很好,接口很全,不像apple的本子,只为轻薄,牺牲了很多接口。

网友:
小巧轻便,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眼这个本子的售价,心在滴血,不过设计还是很完美的,在对应的厚度下给了比较舒服的键盘,人机工程学 ...

拆机后发现应该也不值得这个售价吧?不知道贵在什么地方?买的时候就看重比较轻,还有传统的样式给我有一种比较怀旧的感觉。

网友:
900克左右,而且内部能做到这么简洁的几乎绝无仅有,同级无敌手。

网友B:
主板空出来光驱那么大一块位置实在是有点儿说不过去 估计没重新开模吧

网友C:
松下电池管理很好用,电池可以设置充80%,对电池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电池管理很好用,电池可以设置充80%,对电池更好吧!

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电池管理软件,我现在都是直接插着电使用,偶尔用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空出来光驱那么大一块位置实在是有点儿说不过去 估计没重新开模吧

一直在想着利用这个光驱空着的位置做点什么,增强散热?增加第二块硬盘似乎没有必要,本身硬盘就可以升级大的。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B:
主板空出来光驱那么大一块位置实在是有点儿说不过去 估计没重新开模吧

在日本有些企业定制还是需要光驱的,所以这个位置就被保留了,松下的机器阉割的很厉害,没有的功能虽然已经设计了,但是删除的时候阉割的很干净,座子电容电阻一概不留,排线也是有几种型号

网友:
9999还是12499买的?

网友(2021-11-21):
引用 楼主:
拆机后发现应该也不值得这个售价吧?不知道贵在什么地方?买的时候就看重比较轻,还有传统的样式给我有一 ...

你还是觉得重才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2024-01-10):
风扇扇叶很奇特,底部进风口那么少

网友:
感觉不值啊,楼主喜欢就好

网友:
对于PC,永远记住:好用、适用、够用的电脑就是好电脑

网友:
松下的产品,无论是PC还是笔记本,抑或是CD随声听/磁带机,都是看似一堆可以提升的,但实际上已经物尽其用了。不要纠结光驱位了,好好用你的这台机器,光驱交给外置设备吧。

网友(2024-03-06):
这个非常可以了!

网友:
擦!我有个索尼本用松下风扇,这个松下本又用东芝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眼这个本子的售价,心在滴血,不过设计还是很完美的,在对应的厚度下给了比较舒服的键盘,人机工程学 ...

索尼的本才真薄,拆过一个装不回去了。索尼的本才真薄,拆过一个装不回去了。索尼的本才真薄,拆过一个装不回去了。

网友:
LG gram 15.6带小键盘 98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