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乐视2手机不开机用烧机大法修复

楼主(2021-03-19):
乐视2手机不开机可能是通病,量到(图中红圈圈)电容短路,翘开后依然短路。只好祭出烧机大法,烧完后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类似于修电脑主板一样、楼主高手!。

网友A:
啥是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是烧机大法?

用松香熏电路板,然后通电测试,看哪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是烧机大法?

测试点上直接加电,不用手机的电源芯片,用稳定电压电流生拱,有些微型的短路,难受不了大电流就暴露出来或烧断了。

网友:
厉害有个一样的,就屏幕坏了,几十块出了

网友:
有个苹果6的烧到有IC发热了,,但是木有原件换

网友(2023-02-21):
烧机一般用什么电源?电压多高电流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