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示波器测试汽车发动机气缸内压力信号

楼主(2021-03-19):
发动机动力不足是汽车维修中的常见故障,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点火系统故障、喷油系统故障、进气故障或者机械方面的故障。机械方面的故障我们很难直接判定,一般都是通过仪器来间接测试,气缸压力的检测就是其中一项。我们可以采用气缸压力测试仪(缺点是只能看到最终缸内压力,没法看过程变化),或者用示波器配合压力探头来进行缸压测试。
开始测试之前,确保蓄电池电量充足,保证起动机运转有力。发动机热机,使水温表指针指示中间位置。确保发动机气缸的喷油系统和点火系统处于关闭状态。连接一个压力探头至示波器的通道一(改探头是一个压力传感器,能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入到示波器)。清洁火花塞周围,移除发动机缸上的火花塞,减少发动机运转阻力。启动汽车发动机进入怠速状态以清除气缸中残留的所有燃油,安装压力探头接入移除的缺口。节气门全开,踩下油门踏板,确保有足够进气量,启动发动机运转。
打开示波器的通道设置,开启示波器低通滤波30K左右,将探头类型改为压强,设置好压强范围以及对应的电压范围。打开示波器测量项,选择最大值、最小值以及频率。将时基设置为20ms左右。调节通道垂直档位,将波形尽量占满整个屏幕。有的示波器内置汽车包软件,可以完成一键设置。
如下图是马自达6-缸内压力测试压缩(运行中)的波形图。
可以看到波形最初低于0点(大气压),然后会有一个小的压力上升后又下降,接着一个大的脉冲上升并迅速下降,如此反复。可以看到这个反复的频率是7.3HZ左右。
当检测的结果比标准值偏低,说明气缸有漏气现象,但不能确定是上边的气门和缸垫漏气,还是下边的活塞和气缸漏气。向气缸里加注10-20ml机油,运转几圈短暂密封活塞与气缸间隙,再次测量气缸压力。如果压力值没有变化则说明上边漏气,如果压力值恢复则说明下边漏气。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气缸进行测试。波形的最小值不能低于厂家标准,最大和最小值不应超过一定的比率。关于标准,不同发动机略有不同,具体查阅相关手册。如果相邻两缸压力值偏低,有可能存在气缸串气现象。

网友:
就目前的汽车发动机生产使用状况和我国对燃油汽车的政策,这个设备一般修理厂用不上。家用轿车正常使用,一年2W公里十年以上按照排放法规已经进不了核心2环以内,可能需要更新处理了,卡车更是进不了城市稍微中心道路,所以,散了吧。

网友:
这个是Micsig示波器装了软件吗?

网友A:
这个一般修理厂都配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修理厂都配不起

示波器加压力变送器一两千就能搞定,不是配不起,而是用起来太麻烦,效果也就那样。

网友:
X1时刻是点火时刻吗?

网友:
看着高大上的东西,实际使用然并卵,一个缸压表就能解决的东西却搞那么复杂

网友:
高大上然并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