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新国标插排换坏的老插排

楼主(2021-03-19):
老红太阳插排使用年头久里面卡着簧片的塑料都碎了,导致插不严接触不好,小插排是三八节劵后1.22元拍的,虽孔位少够用就好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A:
你这新插排是最拉吉的一种...单面插簧,单薄得不行,一般都是买线作赠品的,别带大功率电器,长期500W内,短期1000W使用保险点

网友:
10年多了还行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现在插排这些设计,基本都不好看
圆润一点就那么难嘛~

网友:
红太阳的要小心使用,18年前买电脑时,商家当赠品送的就是红太阳牌的,用料太差,接触有问题,丢了

网友:
这种小插板用了签到红包后,基本不花钱,我撸了好多个

网友:
带弹簧的结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新插排是最拉吉的一种...单面插簧,单薄得不行,一般都是买线作赠品的,别带大功率电器,长期500W内, ...

知道不是什么好插排毕竟价格便宜,平时最多也就点个led灯插个手机充电器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是垃圾,但还是凑合能用。。。。

网友:
这款红太阳插排有年头了,记得当年买电脑一般都赠送一个。

网友:
这个结构也只是勉强能用

网友:
我看还不如老的

楼主:
老的不能用了,能用也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