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环形变压器版88*38mm小铝壳JBC210焊台,3秒极速升温

楼主(2021-03-19):
众所周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焊台也一样。JBC C210发热芯和T12发热芯功率差不多,但是3秒就能升到350度。速度堪比速热烙铁,但这是精准控温的,比速热烙铁好用多了。它个头非常小,焊接0805以下的贴片非常好用。如今电路板上的元件越来越小,没有一把小烙铁不方便了。

本人不喜欢开关电源的焊台。一是感应电太严重,农村几乎没有谁家有地线。二是太轻了,焊台放在桌子上不稳,一碰就跑。下图是几年前费了好大劲,花了好多钱做的环牛版T12焊台。难点是这种88*38mm的铝壳太小了,内部可用高度只有3.5cm,可用宽度也不到8cm!想要把几十瓦的工频变压器放进这么小的壳是很难的。不过这种壳很普遍,用别的壳就得定做面板了。

本来是裸着控制板用JBC210的,担心短路损坏,前几天用外壳装了起来。毕竟一根发热芯就200+大洋(用不起,这是台湾朋友送的)!用的就是开关电源。

虽然有休眠座接口,奈何没有合适的烙铁架做休眠座。这种手柄太细了,普通烙铁架用不了。

用的是二手拆机电源,号称12V 6A, 我怀疑是5A的,卖二手电源的大多虚标。不过带的动发热芯,做工也不错。

这个做工很满意。但是这货感应电相当严重!有多严重呢?把屏蔽层接地,家里的漏保就跳闸了!事实上板子上地线那里是空的,什么都没连接!可能厂家也知道这个毛病,干脆做个假地线。

因为怕把JBC210手柄误插到别的24V焊台上烧发热芯,这次特意用的3芯航空插。以前都是用的5芯。

这个变压器说来话长了。当年是买来做前文那个T12的,因为高了2mm塞不进88*38铝壳里!后来又买了前文那个环牛,电压不合适,又买漆包线和绝缘带!!花了老多钱。

这个后来一气之下又拆了,重绕次级绕组,着实折腾的够呛。

当年手绕次级绕组,几百圈,现在说什么也不干这事了。环牛比E牛难绕多了。

原来大概40V多。要拆掉大部分线圈才行,拆都拆了很久。鬼知道当年绕这些线圈我绕了多久。

我这里挨着变压器,此时输入高达250V。拆到次级交流11V左右,接滤波板试试。滤波电容3000uF,整流桥6A。

接通焊台,电源电压如下。不加热时14V多,加热时电压被拉低很多,由于滤波电容不够大,甚至呈现了正弦波特性。有点接近原装JBC的交流加热了,哈哈哈!

线圈裸着太丑,但绝缘太厚又会导致超高,所以用很薄的纸质胶带缠好。这个缠了很久很久。

高度刚刚好,再高1mm都不行。这也是没换更粗漆包线的原因,这个漆包线0.5mm²,也算凑合用了。

准备4700uF滤波电容和6A整流桥。

变压器用3M双面胶固定,然后连线。

接线完成。滤波电容和整流桥用厚双面胶固定。由于正常使用平均功率极小,不用担心发热问题。这个空间利用到极致了,再也放不下更大的变压器了。

组装完成,哒哒。

重达1.7斤,稳稳的,不用担心按一下旋钮就乱跑。

就是这个手柄有点不上档次。等有钱了换个仿原装的。

实测,从按下220V电源开关开始计时,设定温度370度,只需要3.4S就达到或超过设定温度了。考虑到单片机上电和程序初始化还有零点几秒,不算太慢了。

开机时输入功率50W。

这是前一阵做的JBC245,T12双工位的方形变压器焊台。

至此5个焊台了。2个锂电的,2个环形变压器的,1个方形变压器的。JBC210, 245, T12都有了。还差JBC470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和外壳做。

这些焊台屁股是这样的。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买茅台的不喝,喝茅台的不买!至今仍然买不起原装JBC焊台。这些大多是用边角料,闲置物品,二手物品做的焊台。虽然花的钱不少,主要是因为太爱折腾了,但还是比一个原装JBC还是便宜多了。
干就完了,争取有一天买个3000到9000之间的JBC焊台不用心疼。

网友: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总有那么一天,想买啥买啥

网友:
电压这么低的嘛

网友:
大家都想不用买,有人送,不如5块包邮如何

网友:
这么多焊台也是有钱人了...

网友:
环牛版非常漂亮

网友A:
这电源的外壳不太结实吧?

网友:
我还是喜欢小巧的,不过感应电确实不好解决,另外问一下楼主的程序开源吗,也想做个玩玩

网友:
不错的制作,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的外壳不太结实吧?

不摔就没事

网友B:
环牛交流21V适合做什么焊台比较合适?

网友:
小黄鱼有位老兄在特价出210手柄,全金属的,40包邮,之前用过他做的245手柄,做工不错用得很顺手,休眠座也有,值得推荐,我刚才下了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牛交流21V适合做什么焊台比较合适?

可以做T12焊台

网友:
太有乐趣了

网友:
820送的头子吧

网友C:
还是觉得150w的高频烙铁好用,温度集中,电热丝发热的还是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150w的高频烙铁好用,温度集中,电热丝发热的还是那啥

侧重不一样,高频的个头太大,不适合精密焊接。

网友:
环牛初,次级加屏蔽试试。

网友:
买茅台的不喝,喝茅台的不买!

网友:
金大侠好手艺。
开关电源的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能隔离感应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