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ta801c万用表硬件改版了

楼主(2021-03-19):
特安斯ta801c万用表改版了,主控貌似都换了貌似杭州晶华SD7501之类的主控,没了存储数据的24存储ic了,貌似也不能闭壳校准了,这下没得折腾了,将要入手的注意了没得玩了,感谢不知道id的坛友提供的图片

网友:
幸好我的是老版本的,
很满意这款表,便宜,耐操,精度也满足一般需求,0660的主控的确很成熟。

不改晶振前提下,测量速度再快点就好了。

网友:
不知测量速度有无提升,ut136+系列好像也是晶华的芯片

网友A:
特安斯定制版芯片。如果是7501A那你赚了,可以闭壳自校准,速度比0660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安斯定制版芯片。如果是7501A那你赚了,可以闭壳自校准,速度比0660快多了 ...

请教如何进闭壳校准?坛友告诉我多种按键组合都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进闭壳校准?坛友告诉我多种按键组合都无效,

1、进入校准模式
按住 HOLD 键上电把拨盘置于电阻档或
电流档,等待全显完成后松开,再短按 HOLD
键三次进入校准模式。在校准模式,如果当前
档位没有校准功能 LCD 是没有显示的,可以
拨动拨盘到有校准功能的档位,此时 LCD 会
显示相应的画面。
如果成功即是7501A6,如果不成功就是7501杯具

网友:
标记,我的是19年12月买的。。。是旧版吧

网友:
值得入手吗

网友B:
楼主未经允许“擅自”使用我的图片哈
实测这个新版速度比老版还慢(至少测电阻更慢),晶振看起来比老版更“高级”点?,然后就是分压电阻内置了,这样会更稳定么?一通操作组合键没按出任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未经允许“擅自”使用我的图片哈
实测这个新版速度比老版还慢(至少测电阻更慢),晶振看起来比老 ...

原来是你啊,图片问题抱歉了,没经你同意,你试试4楼的方法看能不能进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你啊,图片问题抱歉了,没经你同意,你试试4楼的方法看能不能进校准 ...

开玩笑的
之前到手的新版一看没得玩已经退了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进入校准模式
按住 HOLD 键上电把拨盘置于电阻档或
电流档,等待全显完成后松开,再短按 HOLD

对比过电路,与SD7501一样的!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A:
1、进入校准模式
按住 HOLD 键上电把拨盘置于电阻档或
电流档,等待全显完成后松开,再短按 HOLD

有校正次数限制吗?9次

网友(2021-08-27):
前几天看到胜利vc888表。表内主控是SD7502主板有印的TA801C。查SD7502是6000分度的,被厂家改9999。线性太差了,是伪9999的。用0.1到113伏基准电源对比发现的。就算输入100mv校准各低中高压电压都不理想。现在厂家都拿伪9999表坑人了……

网友(2022-02-10):
老版本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2023-03-19):
感觉还不如DTM0660有可玩性!

网友:
看电路板摩擦痕迹,这个镀铜很薄,寿命堪忧

网友:
新版还行吧,刚买了一个方案改成杭州晶华微电子的SD7502了,上芯片官网查了一下带峰值保持及浪涌测量功能,原生支持9999的精度。

网友:
一般使用足够了

网友:
功能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