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尘太大?给NAS安装正压新风系统

楼主(2021-03-19):
第一台NAS是群晖DS214 play,由于7X24小时开机,里面脏的要死,除了灰尘还有很毛绒毛絮,看着就恶心,所以第二台918+注意这个问题了,在机器的进风孔洞上贴了静电棉,理想很丰满。

这玩意的尘容量太小,很快就变黑变满了,于是改用整理箱给nas做了一个“正压新风系统”,在清理我用双面胶贴的静电棉时可费了劲了,大家不要犯我同样的错!

机箱里面用吹尘机吹了一下,里面还算是干净

找一个合适的整理箱,先在箱子上开两个风扇洞,把两个8CM机箱风扇装上

把两个8CM风扇电源线并联起来,那根白色的测速线没有做用了,直接在根部扯断,原来接了个调速器计划接12V电源,结果用5V电源试了一下,感觉不用调整器转速刚刚好,懒得拆了。

打孔把电源线穿进来接到插座上插座用魔力双面胶固定

原计划这样,多有条理!

结果没有地方插nas电源插头,结局恶心成这样

对应风扇孔油的外面我用热融胶固定了个空气净化器的滤网,据说防pm 2.5

整理箱盖上盖子,完工效果图

运行了半月,机身上一点土都没有,那是相当干净了!至此完成。

折腾的时候碰断了我的朱顶红花蕾,心疼它三秒钟!

网友A:
其实你找个够大的箱子放里面就行,连风扇都不用,这东西热量不大,空间足够大自散热够了

网友B:
我曾经想过弄个吊柜把nas和ups放在阳台的,也没多大,跟你这个收纳箱差不多,几块颗粒板就能拼,想象中的效果也和你做的差不多,懒癌,至今没动手

另外放一个在chh上看到的群晖能用上的小手工,魔术贴

出自
Synology NAS 消除共振噪音 - 淘宝搜 "魔术贴"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209079-1-1.html

网友:
这样静音又没有灰尘,我用报废的小冰箱做了一个,做工没有你这个好

网友C:
我也改装了 一毛两个的口罩效果不错

网友D:
箱子会共振响吗?

网友:
同款风扇调速器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找个够大的箱子放里面就行,连风扇都不用,这东西热量不大,空间足够大自散热够了 ...

确实是,找个金属密封的就可以,热量也可以从箱壁上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箱子会共振响吗?

目前还没事,如果共振了,调一下扇的转速应该可以避开共振点

网友E:
你把自己家里整个新风正压系统,不就人机都可以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装了 一毛两个的口罩效果不错

我在电脑上也这么搞,不过这玩意要经常换,按楼主的话来说就是灰尘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自己家里整个新风正压系统,不就人机都可以用了么?

我家里还真装了新风系统,这台机器我放单位用,24小时开机用单位的电,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还真装了新风系统,这台机器我放单位用,24小时开机用单位的电,嘿嘿! ...

你这单位工作环境堪忧啊,人整天呼吸这么多灰尘的空气能行吗

网友:
我感觉只要箱子够大~密封的都可以~放单位的确是省电~但是网速太慢在家里几乎就没的用~

网友:
没必要这样吧。。。那么夸张。。。。

网友:
楼主的创意不错,值得借鉴

不过那增加的2个小风扇,功率不大,其实没必要另外加适配器了,从NAS上取电完全没有压力,就像我的32寸显示器,原本有个40W/12V的适配器,我另外从垃圾堆里找了个插头线,直接从PC的电源输出上接出来一个12V供电,很稳定运行中,接口是HDMI的,如果是模拟的VGA信号,会有干扰

网友F:
密封好放大水桶里,在弄个自调水位的,这样就有源源不断的温水洗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密封好放大水桶里,在弄个自调水位的,这样就有源源不断的温水洗手了。

再加个泵,铺好管路,做地暖岂不美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想过弄个吊柜把nas和ups放在阳台的,也没多大,跟你这个收纳箱差不多,几块颗粒板就能拼,想象中的效 ...

我用的包水果的泡沫网垫在硬盘下面,挂载在路由器上,运行只能听到硬盘转动和磁头读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