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垃圾电源

楼主(2021-03-19):
用了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垃圾,简直是极品垃圾了

网友:
这么垃圾居然10多年没一点故障,我也醉了:Strive:

网友A:
你这个算啥,我见过最垃圾的那种,简直超乎想象
不说别的,就那个变压器形状的东西,叫啥我不知道,结果轻飘飘的,拆开一看,输入线直接和输出线接到一起,缠上胶带
然后就是里面铁芯,不存在的,直接是几个边角料的铁片
拆完了我整个人都长知识了

网友:
能用十多年你还说它是垃圾

网友:
买ATX电源首先看EMI装了没,这点东西厂家都要省其他的就别指望了

网友:
用了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垃圾,简直是极品垃圾了

 垃圾能用十多年,不是垃圾的,能不能用5年?

网友:
难道好电源可以用20年

网友:
十多年了,,,还没有坏,,,就已经说明了做工不比一线大厂的差了

网友:
我看到第一张图就肯定这个PFC是假的。丢了吧。

网友:
用料比较垃圾,缺了很多原件,就这这电源的风扇能坚持10多年?

网友:
能用10多年,说明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够强大的,能坚持十多年

网友:
这个PFC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
不错了,几十元的东西还想啥都带齐啊,在说也用了10多年了,可以了

网友:
垃圾也分三六九等,看看我之前发的一个电源,那才是垃圾呢

网友B:
PFC两根线颜色一样99%是假的,里面就一坨水泥或铁片

像这样

网友:
金美达的,应该是

网友:
电源:给你做牛做马干了十年居然嫌弃我你个渣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啥,我见过最垃圾的那种,简直超乎想象
不说别的,就那个变压器形状的东西,叫啥我不知道,结果轻 ...

你这个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两根线颜色一样99%是假的,里面就一坨水泥或铁片

像这样

我也拆了一个这样的,蓝线插座在板子上,都是连着的,这线都不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