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记录点亮未知墨水屏的过程,通过反汇编查找指令

楼主(2021-03-19):
【标题是向此贴致敬,是楼主向未知挑战的勇气激励我求索】
接上一贴发现了汉朔电子墨水屏价签的亚种
找不到资料,只好想点别的办法,碰碰运气。
首先读出固件

然后幸运地找到了反汇编工具,虽然写得粗糙,但帮了大忙,省得从零开始写程序。
但还是有一些写错的地方有,导致把数据当作指令而解析失败。
研究了一下MSP430指令集,还算简单,16位指令结构比较整齐,数量也不多,大概看了一下。
哪里失败就修改哪里,磕磕绊绊终于反汇编了整个程序。
把用到P2OUT、P3OUT的地方找出来,位操作对象是P2.3(时钟)、2.4(数据)、3.5(DC)的要重点关照。
有一处同时存在移位和时钟信号置位复位,就一定是模拟SPI的子程序。
有两处先设置DC再调用上述SPI时序,那就一定是写指令和数据的地方。
有一处先操作RST再跟着一串调用上述写指令和数据,那就一定是初始化程序。
整理出写屏操作如下

所在固件地址写指令 写数据1 数据2 数据3
e93e06 17 17 17
e95a04
e962001f 0b
e9726198 0 d4
d9885097
然后开始搜索各种墨水屏的资料,核对指令寄存器。
这里找到一款,分辨率一致,外形非常相似、排线上印字也有相同前缀。
资料“UC8151C升级UC8151D说明”中列举了初始化指令,其中UC8151C部分与上表高度一致,故基本确定为UC8151C。
(考虑到此价签有年头了,合理推测应该是用了旧的C版芯片)
下载程序示例、移植、烧录,成功地显示出测试图案。
再改一下,把自己的图片放进去

此款虽然分辨率低(212*104),但支持4级灰度。更适合显示图片(之前那款适合文字)
程序就不拿出来献丑了,大家用官方例程吧。

网友:
厉害呀,分析精确,还会反汇编

网友:
好奇的问下原板芯片居然没有加密?
用的啥反汇编软件啊?

网友:
厉害呀,反汇编大佬,羡慕

网友:
好家伙! 楼主太厉害了 !
我还是要学习一个,因为我太年轻,天赋也太普通了!

楼主:
反汇编实在是太艰辛了,程序只是把机器码转换成汇编助记符,遇到跳转指令可以指出目标地址,仅此而已。剩下的全部要靠人力。中间的过程细节就不多说了。
幸好只是要找出墨水屏协议,而且只是初始化的那部分。如果要找出无线协议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以下是反汇编+人力翻译的结果,各位图个乐,看看就好。

网友A:
有没有 红 黑 双色屏的研究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 红 黑 双色屏的研究结果啊?

我也是淘旧货买的,手上只有2种黑白的,双色的太贵了没舍得买

网友B:
厉害,感觉4灰阶可玩性高很多啊

楼主(2021-06-25):
引用 网友B:
厉害,感觉4灰阶可玩性高很多啊

虽然有灰度显示能力,但对比度较低,不如单色屏锐利,分辨率也略低。
用的是官方例程的波表,不知道这其中是否还有提升的余地。
下面是对比。单色屏抖动显示效果也不差,远看甚至更好一些(感觉对比度更高)。

网友(2021-09-11):
墨水屏还有灰度呢?主要灰度图片的取模比较复杂。

网友C:
能做成时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成时钟就好了

汉朔2.13寸电子墨水屏价签改造成桌面时钟摆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617-1-1.html

网友(2021-10-19):
引用 楼主:
虽然有灰度显示能力,但对比度较低,不如单色屏锐利,分辨率也略低。
用的是官方例程的波表,不知道这其 ...

楼主第一张图是用什么软件取模的(搜了抖动显示没找到相关信息)
感觉图片能取模成这样,单色屏可玩性也不差。

网友(2021-12-07):
楼主能给一下这个显示图片的程序吗?
谢谢

网友(2022-02-16):
固件的读取过程能否说说

网友(2022-03-30):
这个反汇编程序好像跑不起来

网友:
玩汇编的是高手啊

网友(2022-11-25):
向大佬学习,不知道灰阶要怎么弄啊。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2023-01-15):
你好,能分享一下源码吗? 我的邮箱colz003@163.com
研究好几天了,按照您说的办法,去官网下载例程 ,也看了源码,下载到价签里,还是没有点亮
可是不会移植到MSP430上,主要是不懂 MSP程序编写的套路,不会搬了

UC8151C :
官网上 ESP32的例程:
include"Ap_29demo.h"
//IO settings
int BUSY_Pin = A14;
int RES_Pin = A15;
int DC_Pin = A16;
int CS_Pin = A17;
int SCK_Pin = A18;
int SDI_Pin = A19;
#define EPD_W21_MOSI_0  digitalWrite(SDI_Pin,LOW)
#define EPD_W21_MOSI_1  digitalWrite(SDI_Pin,HIGH)

#define EPD_W21_CLK_0 digitalWrite(SCK_Pin,LOW)
#define EPD_W21_CLK_1 digitalWrite(SCK_Pin,HIGH)

#define EPD_W21_CS_0 digitalWrite(CS_Pin,LOW)
#define EPD_W21_CS_1 digitalWrite(CS_Pin,HIGH)

#define EPD_W21_DC_0  digitalWrite(DC_Pin,LOW)
#define EPD_W21_DC_1  digitalWrite(DC_Pin,HIGH)
#define EPD_W21_RST_0 digitalWrite(RES_Pin,LOW)
#define EPD_W21_RST_1 digitalWrite(RES_Pin,HIGH)
#define isEPD_W21_BUSY digitalRead(BUSY_Pin)
////////FUNCTION//////
void driver_delay_us(unsigned int xus);
void driver_delay_xms(unsigned long xms);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delaytime);
void SPI_Delay(unsigned char xrate);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EPD_W21_WriteDATA(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EPD_W21_WriteCMD(unsigned char command);
//EPD
void EPD_W21_Init(void);
void EPD_init(void);
void PIC_display1(void);
void PIC_display2(void);
void EPD_sleep(void);
void EPD_refresh(void);
void lcd_chkstatus(void);
void PIC_display_Clean(void);
unsigned char HRES,VRES_byte1,VRES_byte2;

void setup() {
   pinMode(BUSY_Pin, INPUT);
   pinMode(RES_Pin, OUTPUT);
   pinMode(DC_Pin, OUTPUT);
   pinMode(CS_Pin, OUTPUT);
   pinMode(SCK_Pin, OUTPUT);
   pinMode(SDI_Pin, OUTPUT);
}
//Tips//
/*When the electronic paper is refreshed in full screen, the picture flicker is a normal phenomenon, and the main function is to clear the display afterimage in the previous picture.
  When the local refresh is performed, the screen does not flash.*/
/*When you need to transplant the driver,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corresponding IO. The BUSY pin is the input mode and the others are the output mode. */

void loop() {
  while(1)
  {
    //PICTURE1
    EPD_init(); //EPD init
    PIC_display1();
    EPD_refresh();//EPD_refresh
      EPD_sleep();//EPD_sleep
    delay(3000);

    //PICTURE2
     EPD_init(); //EPD init
    PIC_display2();
    EPD_refresh();//EPD_refresh
    EPD_sleep();//EPD_sleep,Sleep instruction is necessary, please do not delete!!!
    delay(3000);

    //PICTURE Clean
     EPD_init(); //EPD init
    PIC_display_Clean();
    EPD_refresh();//EPD_refresh
    EPD_sleep();//EPD_sleep,Sleep instruction is necessary, please do not delete!!!
    while(1);

  }
}

///////////////////EXTERNAL FUNCTION////////////////////////////////////////////////////////////////////////
/////////////////////delay//////////////////////////////////////
void driver_delay_us(unsigned int xus)  //1us
{
  for(;xus>1;xus--);
}
void driver_delay_xms(unsigned long xms) //1ms
{
    unsigned long i = 0 , j=0;

    for(j=0;j<xms;j++)
  {
        for(i=0; i<256; i++);
    }
}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delaytime)
{
  int i,j,k;
  for(i=0;i<delaytime;i++)
  {
    for(j=0;j<4000;j++)
    {
      for(k=0;k<222;k++);

    }
  }
}
//////////////////////SPI///////////////////////////////////
void SPI_Delay(unsigned char xrate)
{
  unsigned char i;
  while(xrate)
  {
    for(i=0;i<2;i++);
    xrate--;
  }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SPI_Delay(1);
    for(i=0; i<8; i++)
    {
        EPD_W21_CLK_0;
       SPI_Delay(1);
       if(value & 0x80)
          EPD_W21_MOSI_1;
        else
          EPD_W21_MOSI_0;
        value = (value << 1);
       SPI_Delay(1);
       driver_delay_us(1);
        EPD_W21_CLK_1;
        SPI_Delay(1);
    }
}

void EPD_W21_WriteCMD(unsigned char command)
{
  SPI_Delay(1);
  EPD_W21_CS_0;
  EPD_W21_DC_0;   // command write
  SPI_Write(command);
  EPD_W21_CS_1;
}
void EPD_W21_WriteDATA(unsigned char command)
{
  SPI_Delay(1);
  EPD_W21_CS_0;
  EPD_W21_DC_1;   // command write
  SPI_Write(command);
  EPD_W21_CS_1;
}

/////////////////EPD settings Functions/////////////////////
void EPD_W21_Init(void)
{
  EPD_W21_RST_0;    // Module reset
  delay(100); //At least 10ms
  EPD_W21_RST_1;
  delay(100);
}
void EPD_init(void)
{
    HRES=0x68;            //104
    VRES_byte1=0x00;      //212
    VRES_byte2=0xd4;

    EPD_W21_Init(); //Electronic paper IC reset

    EPD_W21_WriteCMD(0x06);         //boost soft start
    EPD_W21_WriteDATA (0x17);   //A
    EPD_W21_WriteDATA (0x17);   //B
    EPD_W21_WriteDATA (0x17);   //C

    EPD_W21_WriteCMD(0x04);  //Power on
    lcd_chkstatus();        //waiting for the electronic paper IC to release the idle signal

    EPD_W21_WriteCMD(0x00);     //pane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0x1f);    //LUT from OTP
    EPD_W21_WriteDATA(0x0d);    //VCOM to 0V

    EPD_W21_WriteCMD(0x61);     //resolution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 (HRES);
    EPD_W21_WriteDATA (VRES_byte1);
    EPD_W21_WriteDATA (VRES_byte2);

    EPD_W21_WriteCMD(0X50);     //VCOM AND DATA INTERVA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0x97);    //WBmode:VBDF 17|D7 VBDW 97 VBDB 57   WBRmode:VBDF F7 VBDW 77 VBDB 37  VBDR B7

}
void EPD_refresh(void)
{
    EPD_W21_WriteCMD(0x12);     //DISPLAY REFRESH
    driver_delay_xms(100);          //!!!The delay here is necessary, 200uS at least!!!
    lcd_chkstatus();
}
void EPD_sleep(void)
{
    EPD_W21_WriteCMD(0X50);  //VCOM AND DATA INTERVA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0xf7);

    EPD_W21_WriteCMD(0X02);   //power off
    lcd_chkstatus();
    EPD_W21_WriteCMD(0X07);   //deep sleep
    EPD_W21_WriteDATA(0xA5);
}

void PIC_display1(void)
{
    unsigned int i;
    EPD_W21_WriteCMD(0x10);        //Transfer old data
    for(i=0;i<2756;i++)
    EPD_W21_WriteDATA(0xff);

    EPD_W21_WriteCMD(0x13);        //Transfer new data
    for(i=0;i<2756;i++)
     EPD_W21_WriteDATA(pgm_read_byte(&gImage_1[i]));

}
void PIC_display2(void)
{
    unsigned int i;
    EPD_W21_WriteCMD(0x10);        //Transfer old data
    for(i=0;i<2756;i++)
    EPD_W21_WriteDATA(0xff);

    EPD_W21_WriteCMD(0x13);        //Transfer new data
    for(i=0;i<2756;i++)
     EPD_W21_WriteDATA(pgm_read_byte(&gImage_2[i]));

}
void PIC_display_Clean(void)
{
    unsigned int i;
    EPD_W21_WriteCMD(0x10);        //Transfer old data
    for(i=0;i<2756;i++)
  {
    EPD_W21_WriteDATA(0xff);
  }

    EPD_W21_WriteCMD(0x13);        //Transfer new data
    for(i=0;i<2756;i++)
  {
    EPD_W21_WriteDATA(0xff);
  }
}
void lcd_chk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do
  {
    EPD_W21_WriteCMD(0x71);
    busy = isEPD_W21_BUSY;
    busy =!(busy & 0x01);
  }
  while(busy);
  driver_delay_xms(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