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充电宝spb50拆解激活

楼主(2021-03-19):
偶然得到4个共享充电宝spb50。奔着不浪费,废物在利用!也没拆过的想法得折腾折腾!

成色还不错

尾巴处翘起一点,悠着点别用力过猛,然后电吹风加热。

加热后翘到这样的状态,只有能焊接即可。

焊接12脚即可

焊接好扣壳!有一点点翘痕!

楼主:
第一只被拆的支离破碎

网友:
我有几个大块头的怪兽,型号是spb150.里面是7节18650,这个有办法破解吗,这是我改造的其中一个,买的双向全协议快充电路板,type口的,也算利用了一个,剩下的还没搞呢

网友:
大神呀,研究研究,改天来改

网友(2021-05-22):
我也同样焊接三个角,但是只能充四五秒之后就会停。请问大神,这是何缘故?

网友:
我的是spb70,跟50里面的结构不同

网友A(2021-10-03):
我的电源开关这一侧多了好多电路啊!这个方法不行怎么解决啊,4个宝贝花了我15块大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开关这一侧多了好多电路啊!这个方法不行怎么解决啊,4个宝贝花了我15块大洋啊 ...

焊接上后再充一下电激活呢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开关这一侧多了好多电路啊!这个方法不行怎么解决啊,4个宝贝花了我15块大洋啊 ...

我有出售解锁教程喔 不需要拆解的
要的V  1523035191

网友(2022-07-30):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开关这一侧多了好多电路啊!这个方法不行怎么解决啊,4个宝贝花了我15块大洋啊 ...

电板上“+”号旁边有大中小三个贴片电容,把中间那个电容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开关这一侧多了好多电路啊!这个方法不行怎么解决啊,4个宝贝花了我15块大洋啊 ...

或者,电板里那个最大的电阻“R100”旁边有个六脚的IC,把IC靠近“R100”这边的三只脚短接。

网友(2022-11-13):
不拆废一个俩很难做到无损啊

网友(2023-05-11):
学习也是一种娱乐

网友:
有没有无损解的?怪兽7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