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P4056做的平衡充输入端短路?

楼主(2021-03-19):
做的平衡充短路

1 3 4 6电源输入端短路

1 3 4 6电源输入端短路

网友A:
充电板是共地的,要每个充电板单独一个电源供电才行。

网友:
充电板是共地的。必须每个充电板单独一个电源供电才行。

网友:
检查下焊点有没有短路,正负有没有接反,没多大电流不需要那么多焊锡

网友:
用6个充电头+6个数据线 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此类充电板都是共地的,必须每个充电板单独一个电源供电才行。

网友:
4056模块是非隔离的,输入输出负极是直通的,必然短路了

网友:
没多大电流焊锡不用那么多,看下焊点有没有短路正负有没有接反

网友:
输入端分别用独立的5V电源,要用6个5V的电源。

网友:
用6个互相隔离的电源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这种充电模块如果是一个电源供电那是不能连在一起充电的,因为这模块是共地没有隔离的。如果只要一个电源供电,那么充电口不能串联每个模块必须正负极分开单独充。如果要串联在一起用那么供电电源必须要分开单独供电

网友:
必须每个充电板单独一个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多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是共地的,要每个充电板单独一个电源供电才行。

有没有好的平衡充IC推荐

网友:
共地问题,在每一个地的一端接一个二极管或者可以解决问题——我用太阳能给电池充电并用该电池给电流电压表供电时,电流电压表负极不接二极管时,电流显示为零,接了正常显示(这个电流电压表要求直接供电时不接负极)。

网友:
我用的是自带充电功能的电源,用了4套。

网友:
这样接。详细改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17

网友:
 你电池 没BOOM 吗,

你也不看下 电路板原理图,就这样接,还好你还没接电池....

网友:
每一个模块要单独供电才行,输出也是单独输出。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