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的充电器,输出DC 5.5V 1000maA,用料不算最差的!

楼主(2021-03-19):
烧了的充电器,用料不算最差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好歹还是双三极管,1N5819整流,没有用1N4148:lol:

网友:
老方案,没电源管理芯片的
不知道到底充电对电池有啥不好?

网友:
老方案,没电源管理芯片
不知道对电池是否有影响
不知道要审核才能显示,发了没看到就重复发了一次。

网友:
全分立元件的?

网友:
一般一般,感觉这玩意没有1a的输出电流

网友:
改过几个,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rcc电路能横流恒功率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样的。插头上是铁锈吧

网友:
这种电路挺常见的

网友:
像是RCC的,也算是差的了吧

网友:
怎么精华成0了呀?

网友:
外壳外观仿三星的么?

网友(2021-04-19):
没有电源管理芯片的老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