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次DIY锂电,原来并没有想象那样简单

楼主(2021-03-19):
去年闲鱼淘了个星恒12A电池200块,骑了一年,现在感觉续航明显不行了,2A充电器充4小时就满了,估计容量就乘8a了,听说磷酸铁锂电池寿命比三元高,某淘宝上搜索一家信誉高的,买了16节,每节15A,收到万用表测了下一致性还可以,大多3。18少数3。19V 开始DIY,保护板也收到了,接细线时感觉有点难,图纸好像是说红色接第一个电池正极,最后一根黑线接最后一个电池负极,其他依次接

网友A:
自己搞还差点焊机,内阻仪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分享行驶情况

网友:
按顺序接线,接好了,插到保护板上,不复杂啊。
我组了2组14串的21700了。也是家百搭的板。
你的12A的星恒,一年几个循环啊。续航多远啊。

网友:
接线很简单,没买支架?

网友:
买带螺柱的大单体磷酸铁锂啊.用螺丝固定稳当得多...我前几天买了9块10AH的磷酸铁锂12元一块加运费35元。5A充电5A放电测试还有7AH多。用螺丝扭紧的多层铜镀锡连接片也比焊锡牢靠多了。。。

网友:
1年寿命 也就和铅酸一样了。

网友:
淘宝买电池如果退货很麻烦,快递不接

网友B:
国轩32135?这货要还能有12ah也算卖家实在了。
恭喜入坑,先别急着组装,如果没什么设备就先把16只并联充满再装最好,否则指望保护板来均衡要到猴年马月了。
diy电池组要想用得不太闹心基本的放电仪内阻仪还是要有的,等你的坑慢慢踩深了就会不自觉的慢慢往里填这些家伙什

网友:
而且还危险,锂电池不是闹着玩的。
好在楼主搞的是铁锂,还算相对好些。。。

网友:
国轩33135?这货要还能有12ah也算卖家实在了。
恭喜入坑,先别急着组装,先把16支并联充满再装,否则靠保护板来均衡的话要到猴年马月了。
diy电池组要想用着不那么费心基本的放电仪内阻仪还是要有的,也不急等你的坑踩深了慢慢会不自觉得往里填这些家伙什

网友:
15a保护板电自用,太小了吧?

网友C:
32650 漏液问题很多

网友:
这电池体积是多大的?不是186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650 漏液问题很多

这电池不是32650。是磷酸铁锂大单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轩32135?这货要还能有12ah也算卖家实在了。
恭喜入坑,先别急着组装,如果没什么设备就先把16只并联充满 ...

我就是买了9块电池就又买了LQ1060S内阻仪。慢慢入坑吧。。。。

网友:
组装之前最好是放空,每只电池都放到2.8伏,但是估计楼主没有放电测试仪,充满的话,不小心短路还是有点吓人的。

个人认为,玩锂电池两个东西必须配,一个是放电测试仪,一个是内阻表。

网友D:
这玩意儿相当于是2节32650那么长,可以用32650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相当于是2节32650那么长,可以用32650的支架。

支架我打算自己DIY一个,用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还差点焊机,内阻仪

卖家上转好镍了,可以直接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