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AEG平板砂光机偏心块要怎么拆,爆炸图来了

楼主(2021-03-19):
应该是拉出来的但是块子是铝的拉了一次都给拉滑了几道印子都没下来

网友A:
 无聊去拆会有代价的。

网友B:
中间好像有螺纹,想办法固定,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好像有螺纹,想办法固定,旋出来。

螺纹是上螺丝和垫片卡住偏心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聊去拆会有代价的。

一个砂纸夹没有了准备买个配件装上不然也不会拆了

网友C:
要用碟型拉马。

网友D:
也要看看里面那头什么结构,会不会是卡簧卡位

网友:
或者加热法

网友E:
铝件和主轴链接有螺纹吗 铝件和主轴链接有螺纹吗 铝件和主轴链接有螺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件和主轴链接有螺纹吗 铝件和主轴链接有螺纹吗 铝件和主轴链接有螺纹吗 ...

看这个形状两个平面应该是不会有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要看看里面那头什么结构,会不会是卡簧卡位

没有卡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碟型拉马。

卡盘拉马吗?那个放不进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形状两个平面应该是不会有螺纹的

腰子孔是把? 可能有胶水粘住了 要不就是部件是紧配合的

网友E:
告诉你怎么拆,整个铝件放两腿上 大腿夹住转子  搞一个软铁棒子 对准这个腰子孔中心往下 冲 别太暴力  拆下来了记得回个帖 我验证下俺的判断对不对

网友F:
没拆过 我买过这种 觉得不好用又卖了 感觉圆砂好用 吃料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怎么拆,整个铝件放两腿上 大腿夹住转子  搞一个软铁棒子 对准这个腰子孔中心往下 冲 别太暴力  拆下 ...

可以试试,我之前把螺丝拧孔里敲螺丝给敲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拆过 我买过这种 觉得不好用又卖了 感觉圆砂好用 吃料正好

都是吃灰的圆砂有个里奇和米沃奇110V的,这个220V缺东西多点主要没上盖,转子全新碳刷花纹都在……实在拆不了就算了直接弄植绒的贴吧

楼主:
来爆炸图了,应该是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怎么拆,整个铝件放两腿上 大腿夹住转子  搞一个软铁棒子 对准这个腰子孔中心往下 冲 别太暴力  拆下 ...

没有下来就差上80大锤了

网友:
铝比铁的热膨胀系数大,加加热可能好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