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发热温度在65度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1-03-19):
我有个台电的 固态硬盘 发热温度在65度请教大神们用开卡软件能够降温吗

网友:
降低速度/降低负载/加散热贴散热片

网友:
的确是个头疼的问题,增强散热吧

网友:
是什么接口的固态硬盘?SATA接口的可以把硬盘装在机箱前面板风扇处吹风来加快散热。M.2接口加散热片。不过65度似乎不高啊,全速运行几分钟没再往上升的话应该没事的。

网友:
铁盖打开加导热垫

网友:
你这个情况得上水冷,软件解决不了

网友:
65是软件显示?还是温枪测温?
如果前者,没必要太在意,毕竟这显示的温度是可以调的,并不代表实际温度。

如果是后者,而且还是外壳温度,那么的确有点热了,加风扇等散热措施比较实际一些。软件是无法解决的,重新开卡也只能说通过降速方式来稍稍改善,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