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维修剐蹭小事故,给前杠与翼子板整型喷漆

楼主(2021-03-19):
某天下班的路上,前面堵车堵的相当厉害。。。开到路口一看,原来在路口有两车追尾了。原本就两条直行车道,被这起事故占据了一条车道。下班的晚高峰,所有车都只能向左侧车道并线。
我就很想不通,追尾事故的责任很明确,为啥这俩车就在这堵着不走?报警,拍照,然后开走找地方等保险公司不就完了?非要在这堵着

堵车谁心情都不爽,于是就有人开始疯狂的夹塞。。。
等我开到路口的时候,看见这两位车主堵了整条街,确实也很恼火。。。
就在我要通过这仅有一条车道过路口的时候,堵车的那条车道上突然窜出来一辆白色长城H9,疯狂的往我这边并线。。。
官方用词应该怎么说来着?不好意思,你的出现吓我一跳,所以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你懂的
实际上是因为堵车和每个月大姨妈的光临让我怒火中烧 一脚油门。。。

右侧的红车和白车追尾。。。就在这停着不动,大概有20多分钟

白色长城H9 突然并线。。。
然后我的右前杠就亲了它的左后杠。

下车后,这个大块头的司机很是无奈啊!非要说我追尾。。。
我说,我不懂,你报警吧。。。和交警沟通完了以后,再也不提追尾的事了。说他报保险了,等一会就到。。。
我说,拍照,赶紧撤离现场吧。路都堵死了。撤到路边以后,过来问我,要去哪修车什么的。。。
过了一会保险公司来电话,让他拍两个车的车损,然后发给定损员。然后又问我电话,微信啥的,说保险公司联系我。
我说,不用了,你电话给我,我直接和他说。保险公司肯定是老套路,让你到他们指定的修配厂修车。反正我是绝对不去。。。最后保险公司的人没办法,告诉我,找到修配厂以后给他打电话,然后再谈定损的事儿。。。
撞完以后我看了下两车的车损,长城H9左后杠需要喷漆,杠角灯破裂需要更换。
我的车右前杠需要喷漆,右前翼子板轻微变形,右前翼子板吊耳需要更换。

回到车库看了一下,表面上看问题不大,实际上我担心大灯壳有没有被撞裂。

翼子板前角有一点点变形,翼子板和大灯的缝隙变大了不少。

翼子板前角漆面炸裂,而且有点向内弯。

打开机盖,检查大灯的两个固定脚。没有断裂。不过,在前杠,中网里面还有两个固定脚。要拆了才能看到。
如果今晚我拆了,然后掰掉一个。。。

其实,这样的事故,只要你当天没去定损,第二天你完全可以讹保险公司一个大灯的。你懂的。。。
第二天找了个认识的修配厂,朋友问我,你打算要多少?我说,能要多少?他看了看,你这灯改过,要是灯坏了的话,差不多能赔到2000。我知道他的意思,想想还是算了。我说够修车就行了。然后给对方保险公司打电话。修理厂老板,我,保险公司,三人在线,最后定损600元。

我问修配厂的朋友,修好要多少钱?朋友说,你自己回去整形,前杠半喷+翼子板喷漆,你给200吧。。。(都知道我自己会折腾啊。。。)
想想,左面前杠也经历过几次被夹塞,这次一起都喷了吧。最后是,前杠整喷+翼子板喷漆一共300块。

晚上回到家,想起以前总看亚瑟修车的视频,于是这次也想自己动手试试。
首先,拆中网。中网上面四个固定的卡扣,下面和前杠,大灯扣在一起。

这种有十字槽的卡扣,要先用一字螺丝刀把卡扣中间挑起,然后才能把卡扣拔下来。

中网上面的卡扣很好拆,不过下面的就有点费劲。
之前自己拆过几次了,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的。

隐藏在中网里的大灯固定脚,没坏。当然了,也可以“坏”

前杠和大灯的固定卡扣。

这个位置有个螺丝,固定杠角和翼子板的。
这个螺丝已经明显被撞开了。

用套筒把螺丝拆下来。

把两侧固定杠角的螺丝都拆掉,前杠就可以半拆下来了。
拆到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拆掉。

大灯位置有点下移。仔细检查了大灯,没有破损。

侧面还有两个螺丝。

拆掉大灯后的样子。玻璃水壶,大灯全部完好。

翼子板支架变形了。

前杠吊耳位置也跟着一起变形了。

没有专门的工具,只有锤子和木棒,来回调整了好多次,总算把翼子板位置复原了。
如果去外面修的话,估计90%会用整形机拉回翼子板变形的部分。
修复后翼子板和大灯的缝隙基本均匀,而且都没有突出的部分。

装回的时候发现翼子板里面用来固定前杠的塑料螺母被螺丝拉坏了。前杠角无法合严,缝隙有点大。
解决办法,换个大一点的螺丝就可以了。手里没有大螺丝,等喷漆的时候去要一个就好。

第三天一早,开到朋友的修理厂。先换杠角的螺丝,然后打磨前杠受损的位置,刮腻子。
天气还冷啊,为了让腻子干的快点,不得不用碘钨灯。这小狗也是会找地方哦,躲在这取暖。

喷漆房里正在喷漆的车。
其实比较讨厌这么干活的,只遮盖了喷涂附近的地方,其他地方一律不管。
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遮盖的地方很容易粘上漆雾。虽然表面看不出什么,但是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出来。
解决办法就是,抛光。。。哎。。。

第一遍腻子干透后,打磨好。然后上原子灰。
前杠一直没喷过,所以上面有很多石子蹦到的小坑,这次一起处理掉。
虽然面积看着很大,但实际上只有薄薄的一层。腻子千万不能刮厚了!

继续打磨。。。

翼子板部分由于只有前面有一点漆面炸了,所以只喷前面一点就好。
用砂纸打磨半面翼子板,从前角开始喷,色漆先重后轻喷到打磨的边缘,然后再喷清漆,抛光,就可以完美无色差的过渡了。
如果整个翼子板全喷的话,翼子板和前门100%有色差!
所谓的无色差单纯靠调色漆是不可能的!除非是黑色。最终都需要靠清漆过渡来实现视觉上无色差。

完全干燥后准备喷漆。
为了避免漆雾粘满车身,用自己带的一次性桌布把其他位置全部遮盖起来。

贴报纸遮盖,这也是个技术活。贴不好就会喷的大灯缝,中网缝里到处是飞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喷完以后的样子。

换了大一号的螺丝,前杠和翼子板的缝隙也完美了。

网友A:
这次过分了啊,连喷漆都不给车厂搞了。
下一步要自己造车了吗?

网友:
坐等妹子更新,这动手能力太厉害了

网友B:
修的漂亮,撞的漂亮,各种漂亮,

网友C:
这个就厉害了 这都能修 换做我就直接往4S开了 反正对方保险

网友:
佩服佩服!万能的雪mm有没有不会修的?

网友D:
这行情况应该让朋友多赚点,反正对方赔付,送个人情给朋友,何乐而不为?今天一奔驰压实线变道过来,我真想碰上去修一下那前杠,想一想下着大雪,又是公车,不想麻烦了,放过它,要不还得淋着雪折腾呢。

网友:
厉害,你有什么不会的吗?

网友:
太利害了,美女什么都会修,

网友:
数码之家人才辈出,冷作钣金油漆一个人全干了

网友:
保险流程好熟,一直不怎么明白具体流程,学习一下。

网友:
想看看大神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过分了啊,连喷漆都不给车厂搞了。
下一步要自己造车了吗?

自己造个玩具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漂亮,撞的漂亮,各种漂亮,

冲动是魔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厉害了 这都能修 换做我就直接往4S开了 反正对方保险

除了质保索赔,其他一律不进4S:titter:

网友:
喷漆技术还需要加强,有点橘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行情况应该让朋友多赚点,反正对方赔付,送个人情给朋友,何乐而不为?今天一奔驰压实线变道过来,我真想 ...

昨天还大雪呢?什么坐标啊?

网友:
我两台车已经把心态磨练到,只要不伤到电泳层就是直接看到铁色会生锈的情况,不做大修复,
现在花冠是老婆开车,副驾门下部压到地面的石墩,用自动喷漆和毛笔,砂纸把压损的地方打磨一下,自动喷漆用一次性杯子喷一坨,用毛笔笔涂磨损的位置,不直接喷就是因为飞溅和手艺不行,笔涂大约三层,用半小时搞定,现在五年来还没生锈,反正不修复,4s给出的修复方案是切割,开玩笑。。
至于其他车开车门打到的指甲大小的脱漆也是同样笔涂外加一个贴纸把地方密封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