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以前装在冲击批上用的 连接杆怎么拆掉?

楼主(2021-03-19):
以前装在冲击批上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反牙螺丝给打断了,现在已经去掉啦!但这个连接杆拆不出来了……

网友A:
冲击批打得太紧了,那就让它大哥电板手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打得太紧了,那就让它大哥电板手上呗。

现在它就是大哥!

网友B:
这个六角杆是买来时装好的还是你自己装上去的?如果你自己装的,那么,拧松螺丝的力矩要大于拧紧时的,没别的办法,只有用更大的力矩去拧开。如果是买来时装好的,也许螺纹涂了厌氧胶了,就需要加热到250度才能使胶软化再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六角杆是买来时装好的还是你自己装上去的?如果你自己装的,那么,拧松螺丝的力矩要大于拧紧时的,没别 ...

谢谢回复!钻头夹与连杆买的,以前拆过,后来反牙螺丝打断了,就拆不出来了……可能冲击批打太紧了

网友:
别拆了,就这样吧。买新的

网友:
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C:
前面夹内六角卡住  后面冲击批打不下来?

网友:
前面夹一个6.35批头,用冲击批,后面一个冲击批,相反方向同时冲击,1+1肯定大于1,然后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夹内六角卡住  后面冲击批打不下来?

问题是前面夹六角板子上紧后,冲击批反旋时的惯性会自己松掉六角板子的,用手握紧夹头,冲击批也打不下来……

楼主:
这样也打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打不下来……

你这样当然不行了,用手拿着六角扳手,冲击力等于打在肉上,加不上多少力矩的。应该把夹头前段夹在台钳上,然后再用冲击扳手打,才能下来。不过这样有风险,冲击力太大,可能会把六角杆打断,你要有些思想准备。

网友:
夹,个大点六角扳手用台钳固定

后面用管子钳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也打不下来……

冲击扳手不给力,我用松下ez75A7打紧的,几年了以为下不来,也用牧田131打过,始终下不来,后来还是强力用ez75A7打下来了,我一度担心夹头打坏,把6角打断,或者主轴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扳手不给力,我用松下ez75A7打紧的,几年了以为下不来,也用牧田131打过,始终下不来,后来还是强力 ...

我那个是冲击批,不是冲击扳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冲击批,不是冲击扳手……

看来你用的工具不给力,建议还是回到较原始的办法,用手动工具,比如大一点的管钳子、大力钳或加长的六角扳手和套筒之类的,一使劲就能下来了。

网友:
六角扳手太小了,要用加长那种,然后用锤子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