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老款大脚板5.0电池小拆,顺便组装个大艺款6.0电池

楼主(2021-03-20):
威克士老款大脚板5.0电池小拆
用的三星25r电芯,和大有5.2电池用的一样电芯
为何一个标5.0一个却标5.2呢?

下面组装一颗大艺款两并电池
用的lg hg2电芯,单体3ah容量,20a放电
组起来就是20v  6ah  40a放电能力
用的三层0.1的镀镍钢片,朋友送的先用着,用完了以后再买镍片或者镀镍铜片试试。

谢谢捧场

网友A:
有点焊机就是好玩。

网友:
大有那标法挺欠抽,FLEX就正儿八经的标5.0了

网友:
3层好吗?我的焊机不行,0.2的勉强可以,再厚就鞭长莫及了

网友:
手里还几粒hg2,打算等电钻电池挂了换里面,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用的什么点焊机

网友:
爽爽爽哈哈哈

网友:
楼主这款自组的大艺电池有没有出现过满电时MOS不导通,充电器激活下就能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焊机就是好玩。

4个法拉好玩多了,我整了2个法拉的,感觉没那么够劲。

网友:
新的25r容量的确能达到2.6ah,大有这么标就是钻空子

网友:
好牛逼啊这电池

网友B:
难道是2600mah的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2600mah的电池么

三星25r标称2.5,但是全新最高可以放出2.6ah的电量,所以大有就按2.6来标注,就有的大有5.2

网友C:
麻烦问一下楼主,威克士和大艺哪个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楼主,威克士和大艺哪个有劲

威克士279正转320牛米,反转360牛米。大艺的不知道没用过,大有的5733p是350牛米,实际测试5733p比威克士279有劲。

网友(2021-08-09):
好电池,楼主做的漂亮

网友(2022-09-12):
引用 楼主:
威克士279正转320牛米,反转360牛米。大艺的不知道没用过,大有的5733p是350牛米,实际测试5733p比威克士 ...

莫莫大神,其实很多测评都忽略了电池的放电特性,同样的机器,一个用内阻29毫欧的电池组,一个用内阻42毫欧的电池组,测试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