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单电源前级能不能输出正伏半周的问题

楼主(2021-03-20):
最近寻思着做一个2.1小功放。用5V单电源供电,插个充电头就行多方便呀。左右声道就用TEA2025,然后左右声道通过低通滤波分离出低频,送给TEA2025组成的BTL电路给低音喇叭。区区两三瓦的功率,自己一个人听听音乐再合适不过了。

低音的分频电路如图,参考了2.1电脑音箱的前级部分。打算用单电源运放LM324。可是听说单电源运放不能输出负半周,我想想也是这么回道理啊。可是我看淘宝上不少单电源低音炮前级,难道就放弃负半周了吗,那失真得多明显。我猜测是不是像三极管放大电路那样,价格静态电流?

网友:
D类居多 或者自带负压产生电路

网友A:
这是从哪抄来的野鸡电路?

运放无法产生超出电源轨的信号,接收到超出电源轨的信号时也无法工作。如果以电源负极作为参考点,这个电路就会丢失所有负信号。怎么办?很简单,做一个假参考点,让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全部范围都完全落在电源轨里面。对音频电路而言,假参考点一般是电源轨的一半。
假设输入信号的峰值为±0.1V,电源轨为+5V,那么做出来的假参考点为2.5V,将输入信号参考点与假参考点相连,于是输入信号范围变成2.5±0.1V。如果电路为10倍放大,最后输出信号就是2.5±1V,即1.5~3.5V,最后通过隔直电容,输出信号最终变为±1V

另外,上面的计算完全基于理想运放,而LM324既不是轨到轨运放,又不是低压运放,在5V电源下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哪抄来的野鸡电路?

运放无法产生超出电源轨的信号,接收到超出电源轨的信号时也无法工作。如果以电 ...

明白了,谢谢大神指导。

原来可以通过1/2VCC假参考点做信号地。这样所有信号基准线都在1/2VCC了

我查询网上的资料显示324n的工作电压是3-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神指导。

原来可以通过1/2VCC假参考点做信号地。这样所有信号基准线都在1/2VCC了

多读厂家的数据手册:
LM324:

手册已经说明最大输出电压是高电源轨-1.5V,最小输出电压是低电源轨+20mV,可以算出“按照理想情况下”最大输出范围(某些书里也叫压摆范围):

可以看到能让运放有最大输出范围时的参考点并不是电源轨中点,但一般来说直接拿电源轨中点来做更方便设计,而且某些敏感电路和精密电路要考虑输入共模抑制比和电源抑制比的问题。用电源轨中点作为参考点只不过略微减小了最大输出范围。

再看另一颗“轨到轨”运放LT1677:

同样的电源电压下1677的最大输出范围就比324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读厂家的数据手册:
LM324:

谢谢大神这么详细的指导,又是手绘图表又是这么多文字,实在费心了。
看来324的输出动态不能做到轨到轨,若要5v下正常工作假参考需设置在1.75v左右,这时候动态就很小了,所以用在这里不合适。应当选择轨到轨运放。是这样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