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Pro换屏引发不充电,常弹出温度过低提示维修

楼主(2021-03-20):
邻居的一台华为P30Pro手机,屏幕后盖摔得稀碎,送修时已无显示,来电还有铃声,证明主板是开机的,得换屏详细测试各项功能。

上加热台,拆后盖,安卓手机大部分后盖都是用双面胶粘的(没个电吹风或加热台加热是难拆下的),准备零件大搬家

更换全新原装带框屏幕总成,及原装后盖

瞬间变成新机了,哈哈哈!

至此,换屏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当日通话摄像头等基本功能都测试OK,充电也测了一下,但没做长时充电测试,就引发下一楼的不充电维修。

楼主:
18号交给领居,用了一天,第二天说充不进电,刚插充电线时能显示充电,过会儿就停了,还时常弹出“温度过低,手机将停止工作”的对话框,没有拍到提示温度过低的照片,19号晚上再次送修不充电,拆机检测发现电池的检测电阻已脱落,在显微镜下观察焊盘也掉了,此故障是俺抠电池排线座时被人为抠掉了

尖头烙铁飞线0.02mm铜线,在废板上拆了一个同值1K电阻,热风枪焊回,装机测试充电OK,快充也上来电流了

继续快充了几分钟,未出现不能电的现象,到今日凌晨1:24,已充到99%了,后盖同时粘了B7000胶水,用黄色高温胶固定2小时以上即可(此胶纸撕掉后不留残胶的)。
完美修复人为故障,修机须谨慎,老司机也会翻车的

网友:
只有一半的帖子,等一会更新了回来看,盲猜电池检测脚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号交给领居,用了一天,第二天说充不进电,刚插充电线时能显示充电,过会儿就停了,还时常弹出“温度过低 ...

最近头条,跟抖音互通的小视频有个帅哥修手机干净利落,也是用这种带显示屏的充电器,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OLED的屏都好贵啊,我的mate9Pro烧屏了,到处都是红印,看了新屏的价格,加一点钱去买个新手机还划算些。P30PRO这个屏最少估计也得八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头条,跟抖音互通的小视频有个帅哥修手机干净利落,也是用这种带显示屏的充电器,看起来还不错。、 ...

修机专用的充电器,能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的屏都好贵啊,我的mate9Pro烧屏了,到处都是红印,看了新屏的价格,加一点钱去买个新手机还划算些。P3 ...

全新OLED屏是贵,售后1700多,我这拿货是800左右,换给客户900,换过盖板的屏便宜点,不稳定

网友:
搭车出不开机的黑莓Z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OLED屏是贵,售后1700多,我这拿货是800左右,换给客户900,换过盖板的屏便宜点,不稳定 ...

二手屏吗

楼主:
我一般用的全新原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