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降压转换IC芯片问题,62290这8脚12v转5v降压转换芯片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1-03-20):
求教各位大佬
这8脚12v转5v降压转换芯片找不到资料,用什么型号芯片可代替?谢谢!

网友:
62290?是不是tps62290?德州仪器的dcdc。看看datasheet找找mps看有没有管脚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呀  https://s.taobao.com/search?q=M62290FP&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 ...

多谢!只找到了tps62290 对不上

网友B:
这个是M62290FP,不是什么TPS的那个622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62290FP,不是什么TPS的那个6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