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美迪Q2开机卡屏在LOGO

楼主(2021-03-20):
海美迪Q2开机卡屏在LOGO几秒之后就没有信号,检查HDMI线没有问题。拆机检查主控CPU温度不高,主板成色还算新和干净,只是CPU之前涂抹了散热膏上了散热器,照片看硅脂没有抹得很干净而已。reset开关按过几次也不能恢复出厂模式。详细请看照片。坛友们能帮帮忙吗?谢谢各位。

网友:
盒子出现卡logo的现象是由于系统崩溃造成的,建议按照以下方法尝试:
1、顶针顶住Restore键(背板小孔里面)后再给盒子通电开机;
2、 顶住Restore键10秒左右,等电视机画面出现安卓小机器人后,松开顶针。
实在不行就考虑卡刷。

网友:
这是网上查的,刷机固件,现在不太好找了,毕竟太老了
1、下载固件包直接放U盘根目录,接着和海美迪Q2的USB接口连接;
2、 用牙签或其它物件按住盒子后面的刷机按键(RESET)上电后,5秒左右松开;
3、机器自动升级,几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升级了;

网友:
建议淘汰了算了,我也有hd600a一代和q2一代,海思3716单核,512m内存,13年买的,基本不能流畅使用了,用了3年多,16年我把两台能用的机子拆了flash,用在了别的地方,flash是29f32g08cbaca,记得很清楚是4g的片子,英特尔还是镁光的不记得了。
要修的话,把固件update.zip放优盘里面,顶住后面的reset不放,开机以后可以强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