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红灯绿灯一起亮 是不是板坏了

楼主(2021-03-20):
TP4056红灯 绿灯一起亮,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板坏了

网友A:
拍图看看。你是不是没接电池呢?

网友:
要么输出有短路,要么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图看看。你是不是没接电池呢?

接电池也没有用,用可调电源试空载有电流。

网友:
测量一下芯片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4056这种便宜货,直接换上一片新的在试机吧

网友:
我这块4056就是空载绿灯,接电池红灯,充满红绿一起亮

网友:
好像是正负极接错导致芯片烧坏了,换芯片就好

网友(2024-07-27):
不是4056模块问题。刚刚碰到,是电池的原因,换块电池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