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能正常读碟,但就是没有图像和声音

楼主(2021-03-20):
哪位大师可否帮我,我的一个DVD读碟很正常,但在电视机上就是不能显示图像和声音,请问大师,故障点在哪里?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电视机的遥控器上信号源按键选择一下

网友:
激光头,解码板都可能,还有连接线......

网友:
插头多插一下。

网友:
先简单的入手,测试AV信号和S端子是否都没信号输出

网友A:
这得从3个方面来考虑:DVD问题、传输问题、电视机问题。DVD的问题,可以换个显示单元来确认。例如,借邻居家的电视看看是否仍然没有图像与声音。自己家有多台电视机就更方便了。当然,正如2楼所讲的,电视机的信号源得选择正确。传输问题,包括接口、信号线、连接都不能有错。通常DVD有多种输出端子,也可换一种输出接口试试。例如,VGA,DVI,HDMI。电视机的问题,可以换信号源看看。此外,电视机通常也有多个输入端子,不妨换另一个端子看看来确认前级信号是否正常。故障点找到了,再对症下药。

网友B:
读碟正常,说明光头、伺服都正常,问题在后端解码和信息输出上。也可能是电视输入信息切换不对。

网友:
确认一下你设置的是那种输出方式。例如设置输出在HDMI1,但输出线却插在HDMI2,或者其他方式上。

网友:
可能是解码板坏了,如果是电源板电压没出来就比较好搞了,建议先查电源几路电压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碟正常,说明光头、伺服都正常,问题在后端解码和信息输出上。也可能是电视输入信息切换不对。
...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参与!我这边确定是DVD故障,电视机能正常显示DVD原机内的广告图案,用USB也能显示歌曲序号。就是放碟片无图像,放碟片时电视机显示的仍然是原DVD机内固有的广告图案,广告图案固定不变。请您可否继续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从3个方面来考虑:DVD问题、传输问题、电视机问题。DVD的问题,可以换个显示单元来确认。例如,借邻居 ...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参与!我这边确定是DVD故障,电视机能正常显示DVD原机内的广告图案,用USB也能显示歌曲序号。就是放碟片无图像,放碟片时电视机显示的仍然是原DVD机内固有的广告图案,广告图案固定不变。请您可否继续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