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家里微鲸电视坏了,指示灯不亮无法工作,拆开尝试着修一下,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3-20):
过年那会儿家里一台微鲸福利机坏了,好像是工程样机吧,因为是过年不方便拿去给人修,自己换板子又怕工程机会不会和大货有什么区别,于是就想着自己试试看
自己是小家电研发的(电陶炉烧水壶一类茶电器),但是对电路,尤其是电视电路没有了解,所以只能慢慢摸索(电陶炉烧水壶的板相比起来可太简单了)问题表现是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工作

拆开后如图:

分为电源板,另一块应该是功能板?
此外是显示屏、音响、开关、按键模块、信号接收和蓝牙WiFi模块

=======

拆下电源主板,先量了保险丝,断路,测了下电源板总电阻,好像是0.7MΩ,没有参考,也不晓得对不对
看了一下整体外观,没有啥问题,再一看,感觉跟我们做的电磁炉好像有点像
所以接下来着重量了整流桥和若干mos(说实话我分不清楚这mos和可控硅有什么区别)

整流桥1短路,焊下后量,还是导通
MOS 2两个都短路,拆下后同
MOS 3短路,拆下后正常,再量发现是中间那个大块头变压器本身是导通的,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

于是某宝下单同规格保险丝(T4A)、整流桥(KBJ1008G,10A800V)、MOS(K10A50D)
替换后测量总电阻8-12MΩ,不知道什么原理,一直波动

上电,启动瞬间功率十几W,不过功率表刷新率挺低的,实际可能更高一些吧
稳定后功率0.2W,多次插拔后量保险丝及替换后的元器件,皆正常补充一个,功能版那边输出电压12V正常

=======
现在准备装回去试机了,保险起见过来问问大佬们,换元器件后的表现是否已经算正常?有没有什么地方还要注意的?以及其他建议?

补充内容 (2021-3-22 14:29):
找不到编辑按钮了,补充一下,上机已经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A:
建议220v串个灯泡试机

网友B:
某宝的MOS假货很多,建议买二手拆机的相对靠谱些

网友C:
直接上电不炸机一般没什么问题了, 大胆装机试就OK

网友D:
咋这么好运气,不接个灯泡再通电。
测一下输出电压5V如正常可上机试。

网友:
都上电了,那就装起来试试嘛

网友:
要有严重问题早在开机时就放烟花和炮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20v串个灯泡试机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灯泡,公司有220V的小氖灯,但那个貌似是会炸的就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的MOS假货很多,建议买二手拆机的相对靠谱些

已经买了哈哈,请教一下假货一般会有什么问题?短期功能正常,长期寿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电不炸机一般没什么问题了, 大胆装机试就OK

谢谢,这样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这么好运气,不接个灯泡再通电。
测一下输出电压5V如正常可上机试。

测了下功能板那边,有标记3个12V的位置测量都是10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Q9801和D9801没事吗?整流桥都烧了这两个不太可能没事吧!先查断路短路原件,再查管子驱动芯片或者三极管,尽量串个200w白炽灯启动

网友:
根据板子编号买一个全新的,省心

网友:
直接买好的电源板不好吗?反正也是几十块,换上去就好

网友:
开机了没有

网友:
电源上电没事了,还得看看低压用电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先用表测一下,没问题再开机。

网友:
把已经短路的管全部取下,保险管去掉,两头按上100W灯炮再动手,以免造成更大的故障。
整板就是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了。

网友:
输出电源量电压正常了之后就打蛋装机吗

网友:
我是现在不折腾,工具齐全,但电路知识太少,除非炸掉的元器件看得见,其他都搞不定。还是买电源板解决。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