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跟在师傅屁股后面检查消控设施 拍几张照片

楼主(2021-03-20):
机房的气体灭火,高压气体喷出口

里面是气罐和电磁阀

拆电磁阀准备测试

看一下电磁阀的结构

尾部有手动启动按钮

电磁阀上有工作指示灯

前端有撞针

使用24v电

气罐的顶部

手动报警,探头的指示灯常亮

主机的面板

另外一个通道

报警记录

准备测试电磁阀是否工作

报警灯开始工作了,很大的声音

延时30秒后继电器工作

撞针已经出来了

测试完毕,有记录

一共有三个这样的设备

机房顶部一角

谢谢观赏 !!

网友A:
那一罐能使用多大面积,对人体有害么

网友B:
那撞针好像钻头一样

网友:
消防工作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一罐能使用多大面积,对人体有害么

隔绝氧气,能令人窒息,要求机房的必须无人。我们机房也是气体灭火的,但是据说气瓶没有真正连接,怕勿动时伤人。

网友:
想起来了信条里面的古董保险柜。

网友:
七氟丙烷   配电所用的  设备起火,不能喷灭火器,这种隔氧灭火

网友:
你们安全工作还抓得蛮紧的,都要实际测试,赞!

网友:
七氟丙烷,我机房很多个!

网友D:
这一个气瓶能搞定机房火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个气瓶能搞定机房火灾么?

根据空间的大小,配备好几个罐子。这种灭火是要密闭空间高压隔离氧气的,还是蛮管用的

网友E:
曾经俄罗斯一艘核潜艇试航,哈龙突然喷了,憋死了一舱二十多人。

后来这艘艇好像租给了屙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俄罗斯一艘核潜艇试航,哈龙突然喷了,憋死了一舱二十多人。

后来这艘艇好像租给了屙三。 ...

开启之前有预警的,大概30秒左右吧,这个时间完全可以逃离现场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B:
那撞针好像钻头一样

就是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绝氧气,能令人窒息,要求机房的必须无人。我们机房也是气体灭火的,但是据说气瓶没有真正连接,怕勿动 ...

很多单位也是,虽然配备了自动灭火,但是都没用,怕死人

网友(2021-06-20):
七氟丙烷这东西贵得很,500多一公斤(好像含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个气瓶能搞定机房火灾么?

这个会根据机房大小配置,能用上这个灭火的都是不差钱的。

网友:
师傅不怕你学会了饿着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撞针好像钻头一样

就像一个自动引爆装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俄罗斯一艘核潜艇试航,哈龙突然喷了,憋死了一舱二十多人。

后来这艘艇好像租给了屙三。 ...

那艇有些像阿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