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车上MP3播放器上的音量旋钮老是出故障

楼主(2021-03-20):
车上的杂牌MP3播放机,音量旋钮温度一低,就不好用。一拧音量就最大,往小处拧的时候也不管用。暖风温度上来后,音量键才好使。夏天也好用。遥控器没有问题,但是机器有的时候听遥控器指挥有的时候不听指挥。
一般部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旋钮式什么样的,换一个

网友A:
拆了换个电位器就行了,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会焊接这些东西

网友:
wd40喷电位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换个电位器就行了,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会焊接这些东西

这种里面是编码器,不是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