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给三个石英钟做一个器官移植手术

楼主(2021-03-20):
有三个石英钟,1#是93年的天王星,2#是96年的北京亚光仪表厂的亚光,3#是2019年5月买的电波扫秒钟,一直贴在空调上裸奔。
天王星和亚光钟在墙上六七年没有管,这几天取下来一看,两个电池都漏液了,电路板都有腐蚀。清理完后上电池发现两个都不动了。
仔细检查,发现亚光的齿轮塑料严重老化,一碰就碎,根本无法使用了,但是上电池马达还是跳动,说明大脑部分没有问题。
天王星上电池马达没有跳动,但是齿轮系统还好。于是就有了器官移植的方案。把天王星的电源和马达与电路板断开,用四根线引出,
再将亚光的大脑适当修剪,移植到天王星里,对应连接好四根线(马达两根线没有极性),测试马达跳动。然后把裸奔的电波钟移植进
亚光的壳体,为了将器官移植进行到底,把天王星的三肢体移植给亚光,亚光的轴孔较小不能用,原电波钟的三肢体改色(原来是黑色)
后移植到天王星,最终结果是三变二。

痊愈的亚光

痊愈的天王星

移植的大脑

改AG13电池供电,防止漏液

加个220电容,加强电池后期供电。

=======END=======

网友A:
AG13的电池能用多久啊?太小了吧

网友:
后悔把我家30年的表让我爸给扔了,五羊牌的

网友B:
用碱性电池就不用担心漏液了,我的表都是碱性电池,走的也挺准的,话说九几年的表还一直坚挺,真不容易

楼主:
天王星就是用的碱性电池,也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13的电池能用多久啊?太小了吧

测试了一下电流,马达启动的时候可以测到的最大电流是42uA,不启动时稳定在3-4uA,平均按10uA计算,一年的耗电0.01*24*365=87.6mAH,AG13标准容量140mAh,所以应该可以用一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碱性电池就不用担心漏液了,我的表都是碱性电池,走的也挺准的,话说九几年的表还一直坚挺,真不容易:lol ...

碱性电池照样漏给你看,家里的遥控器上装的电池几年下来陆续发现有漏液的。

网友C:
碱性电池罪大问题,小电流放电--必漏液目前最不容易漏的有三洋日版碱性,小米彩虹5号(最早一批我用过上百个,只漏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碱性电池罪大问题,小电流放电--必漏液目前最不容易漏的有三洋日版碱性,小米彩虹5号(最早一批我用过 ...

所以我用ag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碱性电池就不用担心漏液了,我的表都是碱性电池,走的也挺准的,话说九几年的表还一直坚挺,真不容易:lol ...

大品牌的碳性电池才不漏,印象深刻的是九几年的松下5号碳性电池,放在夏普的计算器里,到现在还能用且不漏。

网友:
其实买淘宝那种最便宜的石英钟,6块钱一个,把石英钟芯拆出来换上就行了。

网友:
89年的康巴斯,用的中号电池(比1号小,比5号大),一直用到现在,还很好。走时精准,耗电极低,外壳轻微发黄。
小时候还给它拆开加了润滑脂,当时认为只要是齿轮就需要润滑。
前几年怀旧又买了2个康巴斯,结果不准不说,耗电极大。最后扔了。现在全部都是用天王星,大概买了7、8个一年慢1分的样子。

然后电池上,我的心得是用松下碳性电池,停了及时换。
漏液最厉害的是某孚,剃须刀、收音机、玩具...太多太多了,深受其害的太多了,一言难尽。